如何保证同心度

楼主(2016-04-10):
如图所示,两立板站立在平台上,平台和方管控制机器两立板的间距上下一致,装配时通过怎样的方法来保证两侧孔的同心,请尽可能详细的说明,谢谢
此图为装配图(底座+两立板+固定方管),加工时两立板合在一起镗孔,装配时如何保证同心度,需要在加工时预留怎样的定位基准?

网友A:
两立板精镗孔的时候要一起镗,方管撑两头定位的轴头要保证同心,这么多孔还用这种结构,装配挺费事吧??

网友B:
两侧的板一定要拼合在一起同时加工,再分开,最好是临时焊在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侧的板一定要拼合在一起同时加工,再分开,最好是临时焊在一起.

现在就是两块一起镗孔,然后分开安装,需要怎样安装才能更好的保证同心度,需要在加工时预留怎样的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立板精镗孔的时候要一起镗,方管撑两头定位的轴头要保证同心,这么多孔还用这种结构,装配挺费事吧??

我这是装配图,如何保证安装的同心度

网友:
立板与底座的接触面为基准 ,两立板的这个接触面加工好 就行了吧

网友:
底座与立板接触面要一次加工,最好在某一方向预留一台阶,定位立板。装配时,接触面清理干净

网友C:
做几根芯轴  与孔配合紧 一些。L=1920   装配定位后再撤,可以解决同心度。

网友(点评):
1920不同心也能装进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几根芯轴  与孔配合紧 一些。L=1920   装配定位后再撤,可以解决同心度。

问一下,装配好后,定位的芯棒怎么拆下来呢

网友(点评):
圆钢+套管,应该能拆下。圆钢定心,套管定位。

网友(点评):
两头定位 中间小一点 拆没问题

网友:
侧面弄块板靠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装配图,如何保证安装的同心度

用假轴保证同心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这是装配图,如何保证安装的同心度

看样子有点像需要装辊筒的样子。
立板和方管支撑需要打定位销的,立板底面需加工螺纹孔,调节水平

网友F:
加调整板,装配时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假轴保证同心

可以具体说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调整板,装配时配磨!

什么样的调整板,具体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有点像需要装辊筒的样子。
立板和方管支撑需要打定位销的,立板底面需加工螺纹孔,调节水平

就是装滚筒的,立板地面有螺纹孔,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定位销如何加工能够更好地保证同心度,请具体说明下

网友:
C:\Users\zhanghow\Desktop\gfh

网友F:
附件中红色圆圈中的调整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装滚筒的,立板地面有螺纹孔,我想具体了解一下定位销如何加工能够更好地保证同心度,请具体说明下

前面你说过你的两片立板是1刀加工,等于你的横梁是安装好后,再来镗孔,这样你在加工孔之前就可以把定位销打好。
还有个办法可以减小加工难度,就是立板和横梁可以单独加工,定位销孔只在横梁打好,带安装时调好同轴和水平后,配打立板的定位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说说嘛?

装配的时候你可以穿一根轴来保证孔同心,装配完成后将轴取出就行了

网友G:
你总是强调同心,我没太明白同心是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两块板子之间孔的同心?
要是两块板子一起加工,就保证同心了
要是装配的话,先将连接件装在其中一块板子上,然后在装配另一块板子,要是加工精确的话没问题,要是加工有偏差的话还有修件调试,就相对麻烦些,最后在将两块板子与连接件装配好的,坐在预先的底座上,上好螺母

个人间接,新手勿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总是强调同心,我没太明白同心是个什么意思
是不是两块板子之间孔的同心?
要是两块板子一起加工,就保 ...

加工的同心度是能保证的,现在问题是如何保证安装后的两侧板孔的同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面你说过你的两片立板是1刀加工,等于你的横梁是安装好后,再来镗孔,这样你在加工孔之前就可以把定位销 ...

现在是两板合在一起一起镗孔,横梁单独加工,不知道如何做销子孔来保证装配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假轴保证同心

做假轴的话,1800的间距需要多大的间隙配合才能保证既能起来保证装配精度又能装配后方便取出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附件中红色圆圈中的调整板!

不太明白,请具体说明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配的时候你可以穿一根轴来保证孔同心,装配完成后将轴取出就行了

将近两米的间距需要用什么样的配合来完成?

网友:
可以加个时,加工个定位销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是两板合在一起一起镗孔,横梁单独加工,不知道如何做销子孔来保证装配精度?

那就按我说的第二种加工方法,横梁的定位销孔在加工时打好,立板上的定位销孔不打,在现场安装时,调好同轴后配打立板上的定位销。
看了楼主后面的回复才发现你的问题是个安装问题,而不是加工问题。
你直接问安装2块间距1800的立板时怎么保证2孔同轴度不就完了。
我知道的方法,做个工装,两头装千分表,预安装滚筒后打表,慢慢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按我说的第二种加工方法,横梁的定位销孔在加工时打好,立板上的定位销孔不打,在现场安装时,调好 ...

立板上的定位销孔不打怎么去找销孔的位置,还有如何做工作,请具体说明下,谢谢

网友:
用定位销可以吗,在站板和底板链接处用定位销,站板的销孔和轴孔一起加工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立板上的定位销孔不打怎么去找销孔的位置,还有如何做工作,请具体说明下,谢谢

我前面说的还不够清楚,立板的定位销孔是安装时配打的,如果还不明白真是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前面说的还不够清楚,立板的定位销孔是安装时配打的,如果还不明白真是没办法了

配打我明白,那配打前如何保证安装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