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面加工

楼主(2016-04-10):
1MX1.5M、30mm厚的钢板,怎样加工才能尽可能高的保证平面度,之前一直是龙门铣,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加工方法
另问:是不是因为钢板太薄导致的,若是的话,追加到多少会好一些?

网友A:
45#钢这么大的面积,在加工前一定要进行热处理,调质或正火,这样才能保证加工后不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钢这么大的面积,在加工前一定要进行热处理,调质或正火,这样才能保证加工后不变形.

如果调制的话,钢板厚度还用加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调制的话,钢板厚度还用加厚吗?

建议用35厚的钢板先调质,后加工.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35厚的钢板先调质,后加工.

如果不调制的话,需要加厚到多少?

网友:
楼主想要多高的平面度?或是做什么产品用?最终厚度尺寸是多少?

网友:
为了更好的学习机械设计,必须有一定的机械加工基础。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