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旋转可升降的平台的设计

楼主(2016-04-10):
是这样的,有一个重200kg的长方体,是放在这个平台上的。要求这个平台先把这个长方体上升到某一高度(顶升),然后平台带着长方体旋转90°(旋转),然后一起下降

要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两个动作要求都完成的装置?求助!!!help!!!

网友:
做个液压或丝杠升降品台,上面再加个电机驱动的旋转品台,可以用轴承来旋转

网友:
液压缸升降,液压马达旋转。

网友:
200KG,丝杆升降机上升,旋转随意

网友:
同步升降平台加旋转汽缸就可以。

网友:
同步带或者丝杆上升,旋转气缸或者马达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