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中心孔偏1毫米想焊好后重打,求助

楼主(2016-04-10):
情况如上描述,问题是焊后硬度高中心钻打不下去。
厂里有回火炉想焊后回火不知 道可行吗还请前辈们帮 忙

网友A:
     钨钢中心钻

网友B:
曲轴不允许动用电焊,废了!

网友:
使用合金中心钻打啊。

楼主:
试过效果不理想谢 谢回 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钨钢中心钻

效果不理想

网友(点评):
我们习惯上挑洋垃圾那种好点的钨钢中心钻,你告诉硬度很高的,我们56HRC都可以的,但是不能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曲轴不允许动用电焊,废了!

以前焊过的没 发现问题。我们是做风机、油锯之类的小曲轴 的
但这次有 一万只左 右。头疼阿

网友(点评):
俺以为是汽车曲轴呢,要想头不疼——扔了吧!重新做、从头抓……

网友(点评):
没有检验吗?建议废掉,当个教训,老对付厂子就完了

网友(点评):
1万个都要修正?

网友(点评):
扔了才头疼呢,都是钱啊

网友C:
不分析力学性能,气保焊可以钻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分析力学性能,气保焊可以钻孔。

钻孔是可以但是硬度高,难钻
想打之前通过其它方法先降硬度
然后再打

网友D:
先退火再钻

网友E:
热处理的硬度现在是多少度

网友F:
可以试一试高温回火,如果是45钢的话 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打中心孔嘛!

网友G:
给你说一个我曾经用过的土办法,只要是机械厂应该都能找到需要的材料。桶一个,干沙若干。找一个桶 装水若干,然后把曲轴放进去,露出曲轴颈,长度视情况而定,用乙炔加热烧焊的部分至发红状态,程度自己掌握。然后再把曲轴迅速拿起放进干沙里,等待冷却后再加工。这样做的好处是能最小的减少曲轴的热变形,最大的降低焊接处的硬度。

重点!!!记住!一定要是干沙!!!

网友(点评):
石灰粉最好。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顶起来

网友:
如果只是为了加工定中心用,而打中心孔部分外径无高要求,是不是可以考虑焊上一段工艺轴,在工艺轴上打中心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退火再钻

可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处理的硬度现在是多少度

没有热处理材质是20CrMnTi需要渗碳处理提高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一试高温回火,如果是45钢的话 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我们材质是20crMiTi考虑高温回火家里有回火炉不知道可不可行。感谢大家热情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给你说一个我曾经用过的土办法,只要是机械厂应该都能找到需要的材料。桶一个,干沙若干。找一个桶 装水若干 ...

谢谢,我这是毛坯变形大一点应该没事必竟是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一试高温回火,如果是45钢的话 效果可能不是太好

我们也有45钢的这种材料现在看起来调质硬度不能高
否则难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效果不理想

我让焊工用二保焊焊了20个在网上买的那种十几块钱的中心钻试用效果不理想
有的好打有的难打当然是相对来比较的
刚换巡检图纸看错了,哎!头疼啊

网友H:
应镶堵后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镶堵后重做

求解?前辈!

网友I:
批量大还是退火吧

网友J:
如果不考虑返工话,可否焊个铁块后再打中心孔?

网友:
先用乙炔烤红了直接打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如果不考虑返工话,可否焊个铁块后再打中心孔?

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批量大还是退火吧

有这个打算

网友:
舍得花钱、买把好钻头搞定

网友K:
曲轴焊了还能用吗?表示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K:
曲轴焊了还能用吗?表示怀疑

能用的前辈

网友L:
老张  有点子,  这样的问题俺也遇到过,先用钻头打个底孔  ,再用中心钻做锥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老张  有点子,  这样的问题俺也遇到过,先用钻头打个底孔  ,再用中心钻做锥度

前辈关键是太硬难打

网友L:
轴是啥材料的    ?用啥焊条或焊丝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轴是啥材料的    ?用啥焊条或焊丝堵的

前辈轴的材料是20CrMnTi。焊丝就是普通二保焊用的那种
谢谢前辈

网友L:
工件在焊之前先把孔做大一点   使即将打的正确的孔完全在二保焊堵口的范围内       20l铬锰钛的材料焊过就是不好打,速回

网友L:
也可把工件加热300度   用好钻头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L:
工件在焊之前先把孔做大一点   使即将打的正确的孔完全在二保焊堵口的范围内       20l铬锰钛的材料焊过就是 ...

是的不好打,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也可把工件加热300度   用好钻头打孔

前辈我们厂有回火炉高温回火能不能把硬度降下来

网友M:
看似简单的中心孔实际上他的里面包含不少的专业知识。
做好他要懂得金属材料学包含材料的可焊性,热处理工艺学,切削原理以及中心孔的作用。
一万多件的曲轴难道就没有一个合理的工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似简单的中心孔实际上他的里面包含不少的专业知识。
做好他要懂得金属材料学包含材料的可焊性,热处理工 ...

工艺是有的,刚来的新巡检员把图纸尺寸看错了

网友L:
能把零件照片发几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能把零件照片发几张看看

好的明天我拍几张照片

网友:
用什么焊的

网友:
如中心孔零件成后下再派其它用场,可做个工装套上去定位正确后锁死,再加工

网友:
不了解曲轴是否可以焊,单就焊后钻孔来说,选用强度略低的焊材,线能量小点,也许可以降低焊后硬度实现重新钻孔目的

网友:
这个要注意,回火后硬度是否均匀,再次钻孔小心报废

网友:
曲轴要么一次性成型  要么就是宏套  没见过焊接的

网友N:
补焊后用氧炔焰烤红,埋进生石灰粉中自然冷却,就退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补焊后用氧炔焰烤红,埋进生石灰粉中自然冷却,就退火了。

学习

网友(2016-08-03):
放电做螺纹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