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械臂力矩这方面实际应用计算公式

楼主(2016-04-10):
        最近仿造了一个舵机版六轴机械臂(很小),仿出来后要求夹300g左右的东西,结果舵机力不够,(特别第二轴舵机受不了),想借助此论谈,问问大家有没有计算机械臂力矩这方面实际应用计算公式(最好是有实例),在网上查了很多,没找到实用的。
       由于刚入门,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推鉴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
你从最后一个轴开始计算扭矩,倒数第二个别忘了加最后一个的电机和手臂重量乘以一个安全系数,然后依次类推,到最后一个都算好了。

楼主: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最好是有计算实例,谢谢!

网友A:
第一步:设定负载大小
第二步:设定工况,多作几种假设
第三步:计算在第二步假设的工况下的转动惯量、负载偏心距等相关参数
第四步:根据第三步计算当前负载轴的电机功率、减速比等,选用减速机
第五步:将前一轴的总体质量+负载进行总和,计算负载在不同姿态下的不同惯量,在此不做合成运动计算
将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轴上,选用电机功率和选用减速机
第六步:重复第五步的计算方法
接下就是就是计算后面各轴,计算就复杂一些,不但要算合成运动(科氏加速度、科氏力等)还要验算电机的堵转转矩等机关参数。
机器人的动态特性对控制的影响也在后面几步设计计算中考虑
说起来好象很简单,做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还是多找些参考资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步:设定负载大小
第二步:设定工况,多作几种假设
第三步:计算在第二步假设的工况下的转动惯量、负 ...

谢谢这位大哥回答,不知什么书上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推荐这方面的资料,非常感谢这位大哥的帮助。

(由于没入门,希望大家能帮我介绍一些资料)谢谢!

网友(2019-06-04):
楼主,看到您的关于六自由度的机械臂的力矩计算问题,您现在已经找到这个计算实例了吗!方便给我解答一下吗?

网友:
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