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K因子

楼主(2016-04-10):
设计的时候怎么确定材料的K因子  是询问加工厂家吗?  有标准的K因子表吗? T1.5的钢K因子是多少

网友:
一般情况都是按默认的0.5

网友:
K 因子 跟R/T有关系

网友A:
《金属塑性成形手册 上》,我参考的是这本书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塑性成形手册 上》,我参考的是这本书上的

现在手边没这本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侠,此公式适用所有材质的板子么?很多人说K因子是一个经验值

网友(点评):
K因子是什么意思应该知道吧。那么这个公式为何不适用于所有材质呢?所谓的经验K值,只是人为界定的一个设计区间,这跟公式没有关系。

网友D:
如果你们只是设计,加工是外协的,那你不用管展开尺寸,只要定好成型后的尺寸就行,你随意规定展开尺寸反而给人家制造麻烦

如果你们自己有加工厂,要确定展开尺寸,先按中性层不变原则计算理论尺寸,然后,每一种折弯半径,每一种材料,都有不同的修正系数,随便找块废料,请师傅帮忙折一下,看看实际尺寸,确定修正系数。

最后一点,如果是出展开尺寸图,展开尺寸和成型后的尺寸都要标清楚,这样车间师傅才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的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们只是设计,加工是外协的,那你不用管展开尺寸,只要定好成型后的尺寸就行,你随意规定展开尺寸反而 ...

我这加工都是外协的  工程图不标注展开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此公式适用所有材质的板子么?很多人说K因子是一个经验值

了解,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BA是指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加工都是外协的  工程图不标注展开图吗

不需要,你只要提供给外协厂零件图纸即可,展开图纸你不用管,外协厂会根据自己设备的情况进行展开调整的;你不知道对方的设备,自行随意定展开尺寸,要么,对方看都不看,你白干,要么,根据你的展开尺寸下料,结果不符合设备实际情况,造成报废

网友:
钣金厂不一定用这个K指,更多用的扣除系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们只是设计,加工是外协的,那你不用管展开尺寸,只要定好成型后的尺寸就行,你随意规定展开尺寸反而 ...

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
涨姿势了,学习了!!!

网友(2017-07-13):
学习了这些知识

网友E(2019-02-04):
真正会使用K因子的才是高手!

网友E(2019-08-28):
引用 网友B:
大侠,此公式适用所有材质的板子么?很多人说K因子是一个经验值

K因子不是经验值,K因子是通过样件实测数据计算出的该材料真实的K因子,这个K因子是不会随着R/T的比改变而变化,可用于该材料时任何情况下的折弯,如非90度、任意R、一个零件上有多个不同折弯圆弧时都能得到理想的展开长

网友(2019-11-13):
出钣金图的时候,很多时候,厂家让给出模型图,就行 了

网友:
我们基本外包,有一部分薄板自己折弯的按0.42

网友(2021-03-12):
这个因公司折弯道具而异,我们公司折弯角度不是90度,均使用K因子0.4,90度折弯我们工商卡标准的道具是料厚*1.7(折弯角度为90度时),仅供参考!

网友:
多多向前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正会使用K因子的才是高手!

K因子其实垃圾的简单,我在别的技术论坛就怎么用三维K因子,一个东西没有就别谈K因子,那就是"半径规” 淘宝便宜的要死。100块不到的东西一整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K因子不是经验值,K因子是通过样件实测数据计算出的该材料真实的K因子,这个K因子是不会随着R/T的比改变 ...

恰恰你不懂K因子 K因子与折弯内圆角与板厚有关 板厚一样情况 每个公司的折弯刀折出来的内圆角并不一样 所以K因子不同 其实也就扣除不同 就算一个公司也有几个K因子可能 公司有十几台折弯机 新旧不同 那么各自扣除K因子也只能取个大概吧 你的钣金也这么精密 又不是机加工

我的帖子是 百度 钣金展开其实很简单,非得搞得造航母一样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此公式适用所有材质的板子么?很多人说K因子是一个经验值

K因子你可以找我发布过的一个论坛 野火,基本上各大论坛的K因子能知道的极少,包括你问的这位也是不懂K因子  百度我的帖子 钣金展开其实很简单,非得搞得造航母一样高科技?

网友:
引用 网友F:
恰恰你不懂K因子 K因子与折弯内圆角与板厚有关 板厚一样情况 每个公司的折弯刀折出来的内圆角并不一样 所 ...

你懂K因子吗?K因子是通过样件测试数据计算出来的,会使用折弯扣除的人很多,能用扣除计算出K因子的就很少了,凑数的不算。看看我的计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