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在工程图中,省略多个重复零件,该如何标注?

楼主(2016-04-10):
我用solidworks画了一个管式换热器,结构不算复杂,但是管子的特征占用内存非常大,管子一共用了几十根,全是阵列和镜像出来的,出工程图时用一根还好,如果是全部都出,8g内存的电脑都死机了。
请问大家,这种情况,我想要在工程图中只出现一根管,其余的都省略掉,该如何标注?或者有没有其他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8G软内存都要死机?这个多半与你的系统或与SW安装有关,与你的电脑配置无关,我手上正在做的机型从一楼做安装到四楼,每层楼都摆了几台机,每台机都是上千的零件,装配或者旋转完全没问题,恰好内存也是8G.

网友:
楼主安装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G软内存都要死机?这个多半与你的系统或与SW安装有关,与你的电脑配置无关,我手上正在做的机型从一楼做安装到 ...

在装配图的时候还好,一到工程图,主要是剖开的时候就卡的不行了

网友:
楼主将文件发上来,看看你的建模过程

网友:
你出一个管子的图,直径标好后,在长度方向上设一个变量,再做一个表,把长度和数量都列出来就OK了。

网友:
    不行就写文字,图纸么,给人看的。看的人能理解是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