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圆管上切割出想要的实体?

楼主(2016-04-10):
由于不精通SolidWorks,最近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遇到些问题,需要画出一个弯曲的复杂实体。试过先进行拉伸实体再进行弯折,但是效果不好。准备在圆筒上进行切割出所需要的实体,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意思。SW里面有个包覆命令,看看行不

网友:
无图不好说啊

网友B:
是虾米腰那样圆管切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

这是我弯折的效果,但是感觉不好。。。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意思。SW里面有个包覆命令,看看行不

嗯嗯,好的,谢啦

网友(点评):
这么样 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虾米腰那样圆管切割吗

不是的,就是很简单的那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弯折的效果,但是感觉不好。。。谢啦

   怎么样 包覆行不

网友B:
又是折弯,又是切割的,你究竟是哪样

网友:
直接3D草图行不行?

网友D:
你是否要这样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否要这样的效果

对的,就是这样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样 包覆行不

可以的,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折弯,又是切割的,你究竟是哪样

不好意思啊,没说清,本打算切割的后,但是不太会,就用了弯折试了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