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器械上的胶水用什么好?要放在阴道里面的

楼主(2016-04-11):
有没有大神有接触到医用胶水这块,最近的产品要深入人体内部,阴道之内的,求助有没有可以使用的胶水。

网友A:
这类设备应该是III类,材料必须符合生物相容性ISO10993,另外置于体液环境中需要考虑耐水和耐化学性,可以搜索相关供应商进行准确咨询。

网友B:
活干的挺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干的挺抖啊

做个结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设备应该是III类,材料必须符合生物相容性ISO10993,另外置于体液环境中需要考虑耐水和耐化学性,可以搜 ...

产品是一类,举宫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产品是一类,举宫器。。

受教,那胶水是密封作用还是固定作用,胶水与人体有直接接触吗?

网友C:
我可以说进来学学吗?= =!

网友(点评):
想学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教,那胶水是密封作用还是固定作用,胶水与人体有直接接触吗?

有接触的,所以网上没找到,起固定作用的。还看有没有这方面大神能告诉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以说进来学学吗?= =!

都是学习。

网友:
医疗器械?有活吗给哥们点

网友:
感觉怪怪的

网友D:
查一下标准,或者借鉴其他接触人体的产品用的什么。最后也是要送检的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一下标准,或者借鉴其他接触人体的产品用的什么。最后也是要送检的把?

对的要送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