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钣金零件加工问题,如何能保证图纸中两个孔的同轴度

楼主(2016-04-11):
因为零件是批量生产,线切割就不考虑了。如果用模具同轴度能保证吗?是折弯后再加工孔?同轴度最好能做到多少?不懂钣金加工,求指点。
  图纸中20±0.01应改为20±0.1. 按照20±0.1也该用模具吧。

补充内容 (2016-4-11 14:28):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在同轴度方面大家觉得可以达到几丝以内?考虑容易达到且精度越高越好

网友:
分解成二体,焊接

二孔定位再压形

网友:
我觉得先把板折好,再做个钻模,两个孔一起打。

网友A:
%%c12的孔用横冲对冲可解决.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保证不了的,得做点工装再打孔

网友B:
跟我这个类似,模具成型之后做钻模版打孔再铰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我这个类似,模具成型之后做钻模版打孔再铰孔

非常感谢,不过看起来你那个比我这个厚实多了。有没可能模具成型时直接把孔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12的孔用横冲对冲可解决.

谢谢,横冲对冲是钣金加工的专业术语吗?是做好模具,折弯后直接两个孔一起冲出来吗?我对钣金一点不了解,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1、这个零件是无法折弯成型的,除非定制刀具;
2、建议采用冲压工艺,不含下料切边的话,单冲需两副模具,成型和冲孔,对穿孔的冲孔同轴度公差一般与孔径公差取相同就可以了;
3、如果生产数量很大的话,需注意模具使用一定次数后要修模,否则误差会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不过看起来你那个比我这个厚实多了。有没可能模具成型时直接把孔搞出来

能,成型模上做滑块侧冲,但这样做模具成本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横冲对冲是钣金加工的专业术语吗?是做好模具,折弯后直接两个孔一起冲出来吗?我对钣金一点不了解 ...

一两句话是说不清这种模具的结构的,总之是靠斜契来推动横向的两个冲头将孔冲出.

网友:
1.5的料要求0.02的同軸度沒意義。

网友(点评):
同意,做好自然变形都不止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