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接线

楼主(2016-04-11):
请教一下 一般和PLC 端子的连线 是用多少方的 ,颜色有什么标准么?

网友:
是细线,24V的线

网友A:
我做的 汽缸磁性开关dm9n接近开关之类的信号线都是rvv0.75信号线 ......最好是带线号的.....

网友(点评):
信号线要走到远程模块呢…不粗怎么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 汽缸磁性开关dm9n接近开关之类的信号线都是rvv0.75信号线 ......最好是带线号的.....

嗯 ,RVV 0.5 的 你们用过么?

一般八芯以上才有线号。

有线号的是黄色的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 汽缸磁性开关dm9n接近开关之类的信号线都是rvv0.75信号线 ......最好是带线号的.....

相比之下  SMC 他们那些 磁开线 有点细   像是0.3

网友B:
0.3 0.75都用过,红色蓝色也用过,看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0.3 0.75都用过,红色蓝色也用过,看信号吧

这个有标准的么? 谢谢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有标准的么? 谢谢回复。

看电流,距离,具体标准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流,距离,具体标准不清楚

哦 ,好的。

网友:
一般信号线是0.5,24vDC0.75都是红蓝单股软铜

网友(2016-06-05):
一般规则 是:1,输入,输出端子接线用0.5㎜蓝色软线。2,输出,输入线分开走线槽。3,PLC上的公共电源正极用棕色的0.75㎜,负极用蓝色的0.75㎜。一个端子上可以接两个线端子。4,接线时要套线号,压接端子。(弹片PLC可不压端子。)

网友:
plc的输入输出电流才多少一点?输入0.3,输出0.5足够足够,当然我只用的是晶体管输出的,要是继电器输出的那就要看你负载多大了

网友(2016-08-08):
我们这用0.5,信号线电源线颜色不同& z  X7 G* p(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