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粘油的材料

楼主(2016-04-11):
求助,一种不粘油的材料,可以应用到食品行业的,谢谢!

楼主:
涂层也可以

网友A:
特氟龙,就是聚四氟乙烯,很早之前就有应用了,很成熟的东西,这货耐温400度,可以直接放火上烤,做涂层或者直接做成容器都可以

网友(点评):
耐温好像超过250°就不能长期使用了。

网友:
和楼上一个意思,铁氟龙,缩写PTFE,食品行业里面用的比较普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就是聚四氟乙烯,很早之前就有应用了,很成熟的东西,这货耐温400度,可以直接放火上烤,做涂层或者 ...

400度??你有多少我买多少

网友:
呵呵  理论  是26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