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三坐标检测

楼主(2016-04-11):
请教各位。螺纹检测用三坐标怎样惭怍,最探针有哪些要求?

网友:
螺纹太小了,一般都是用光学或者轮廓仪检测的吧

网友A:
螺纹的三维检测建议用三维扫描的方式进行,如果螺纹很细或对精度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德国GOM公司的ATOS扫描测量系统

网友B:
测量螺纹的参数专有设备比三坐标好而且准确,螺纹的相对位置三坐标还是可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螺纹的参数专有设备比三坐标好而且准确,螺纹的相对位置三坐标还是可以测量的

螺纹常用的就是塞规环规,但那个型号太多了,还是想通过三坐标测量,不过我没操作过,求指导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的三维检测建议用三维扫描的方式进行,如果螺纹很细或对精度有较高要求,建议使用德国GOM公司的ATOS扫 ...

三坐标测量扫描是吗。我没用三坐标测量过螺纹,你用过吗,指导下呗。先谢啦

网友:
我觉得你没说清楚你要测什么?螺纹参数还是螺纹孔位置度,说实话螺纹用三坐标测量目前都是难题,连海克斯康都没有好的办法,不过海克斯康的影像可以测螺纹孔位置度,一般螺纹孔位置度都是靠攻丝前三坐标测量光孔代替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2jLYUIeBhD9yhW5QVT32dglPXe7vXCMZxk3zYxg5_nnmRriz7GoVPLXOsf0SXLwPvTrW0Bop1tH9JnzvSJuI6VJk16seQUznPWov5htY0C

网友(2018-07-18):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19-08-27):
普通三坐标是无法测量螺纹的  可以选择专门测量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