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向柱塞泵配流盘工艺规程

楼主(2016-04-11):
各位师傅,学生请教一下配流盘工艺规程,38CrMoAl高级氮化钢用于轴向柱塞泵,因为是薄片,从车削时是否需要毛坯材料有凸台以便于装夹 ,如何加工?烦请各位师傅看看.

网友A:
没掐的地方 就双顶 或者心轴
这精度心轴靠谱 图纸眼晕 看着累
这5.5是平磨加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掐的地方 就双顶 或者心轴
这精度心轴靠谱 图纸眼晕 看着累
这5.5是平磨加工的么

因为厚度比较薄 5.5       ,第一步 先车38CrMoAl圆棒料,直径75(三爪卡盘装夹),粗车 半精车 精车外圆 ,车至所需精度要求。然后切断 (这里我还不清楚用车断刀还是什么刀切断),第二步 B面 粗铣削 半径铣削 高速精铣削(或平磨)哪一个比较合适高速精铣 和平磨/ 第三步 钻中间直径15孔 第四步 钻4-直径3孔 第五步 立铣 凹平面 以及四个槽 第六步 铣B的面 槽部分 还有凹平面 第七步 拉刀拉键槽 第八步 磨正反平面然后进行调质处理    还有一点儿疑问  先调质处理到HB250-280后机加工还是怎么加工?,

网友B:
你调质完了,0.4的粗糙度就完了。。。。。。

0.4的磨放在热处理和氮化之后,本来渗氮层就厚不到哪里去

先下料再上车床,没见过75的切断刀

先拉刀后铣面,拉刀为铣面做定位。

话说新人干这活?
尼玛老师傅吃饱了撑的,玩新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调质完了,0.4的粗糙度就完了。。。。。。

0.4的磨放在热处理和氮化之后,本来渗氮层就厚不到哪里去

师傅 ,你好。你能给我细致讲一下吗?刚毕业学生才开始做,感觉棘手 关键毛坯材料尺寸(是采用棒料自己切还是直接买)未知啊  只有零件图 只能通过零件选择工艺规程 反推出毛坯尺寸,然而工艺还定不下来 ,师傅带我一下吧。一般氮化厚度>0.5mm ,o.4的磨是在调质和氮化后吗?

网友(点评):
氮化后的硬化层非常薄,应该在最后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 ,你好。你能给我细致讲一下吗?刚毕业学生才开始做,感觉棘手 关键毛坯材料尺寸(是采用棒料自己切 ...

热处理我说不清,渗碳也好 ,碳氮共渗也好,讲究的是有效硬化层,这是跟着你们的热处理设备在跑的。
总的来说,磨削放在热处理后面,做终道,关键是你们的热处理炉窑有多大的变形量是最关键的,只有你们自己厂里的人知道,每个厂的设备不同,变形量有细微差异。

你们要是自己能做全套,应该是国营厂吧?最起码国营厂的底子,你得跟着车间的老师傅遛个全套,才知道怎么干,这活考的是工艺的基本功,你得下车间。每个厂的套路不一样的。

这活看着挺简单,里面的坑很多的,你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我说不清,渗碳也好 ,碳氮共渗也好,讲究的是有效硬化层,这是跟着你们的热处理设备在跑的。
总的 ...

师傅  能私下聊吗QQ1361667361 希望能解决?  非诚勿扰谢谢了  规程可以先不考虑热处理和氮化处理。就先指定规程  完全符合图纸要求  毛坯可以自己根据零件定 ,现在就是规程定不下来

网友:
3楼的工艺完全扯淡。基本思路是粗车内孔,外圆。然后拉键槽,再精车外圆及端面。再铣腰槽和其他部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  能私下聊吗QQ1361667361 希望能解决?  非诚勿扰谢谢了  规程可以先不考虑热处理和氮化处理。就先指 ...

我不是很清楚你们厂的套路

我给一个可行的,不过不确保适合你们厂的情况

1、棒料整体调质(水淬还是油淬水冷我不是很清楚,38含碳量不低了,还有AL这个祸害,你自己查一下以前的工艺卡片)
2、下料(根据热处理变形留余量,自己查以前的工艺卡片)
3、车内孔,给内圆磨留余量单边15-20丝(还要再加氮化变形量)
4、渗氮
5、上内圆磨床,夹外圆,磨内孔
6、上外圆磨床,用内孔涨套,磨外圆和两端面
7、拉床拉刀
8、上加工中心,拉床拉刀处定位加工正反面

这件活,横跨热处理和机加工,机加工内的车铣刨磨也都齐了,所以我说这不是给新手干的活,工艺基本功要扎实才能干的下来。

给你个建议,赶紧下车间去学习,从头学起,一道道工序撸过去,整天坐办公室里,就算看一千张工艺卡片也是白搭。

网友:
还有,不要整天画那个什么3D鬼图了,真的,你又不是做3D渲染的,只图个好看

你要想干工艺,赶紧从基本功开始,工装夹具、加工特征,不是一两天能搞明白的

你要真想玩3D,等你开始起步做数控再说吧,在这之前去玩3D都是花架子,中看不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很清楚你们厂的套路

我给一个可行的,不过不确保适合你们厂的情况

师傅 你看这样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师傅 你看这样行吗?

晕死,哥们,你倒挺实在,直接丢工艺卡片上来了。。。。。。

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厂的套路,但是你这个肯定不对。

这样,我只把最关键的几个原则挑出来,其他的你得自己下车间去摸索,我说多了也是瞎指挥。
做工艺,第一个原则是跟着你们厂的设备和技术工人水平跑,你必须必须适应你们厂的那帮子技术工大爷和设备;第二个是成本低;第三个是TPT(英文叫through put time)要短。

1、序号排列错误,这个是套路基本功,工艺卡片都是10-20-30这么排下去的,不是01-02-03,你再仔细学习一下你们厂以前的工艺卡片。
2、06工序取消,你那外圆只有3丝公差,别为难人家普车师傅了,人家这个月奖金要砸你手里了
     放到第一道吧,直接棒料整体车外圆,粗刀一刀下就行,具体尺寸你得跟着你们下料机的精度跑,别问我。。。。。。。。
3、02下料机工序厚度太厚了,仓库保管员下次看见你肯定提刀追着你砍
    给个6.5-7应该差不多吧,你需要综合考虑下料机精度和热处理变形,建议你去热处理车间干上几个月的活,我当年就是这么干的。。。。。。。。。。别问我太多,我不知道你们厂的情况
4、03工序粗车够了,都是要进炉窑的货,弄半精车干啥,浪费。。。。。。
5、04工序氮化层2.75mm。。。。。。大哥,您是准备霸占热处理炉窑么!
    热处理车间主任一定抱着您的大腿喊大哥,跟着你混他简直爽到飞起
    直接按图纸来,加上端面磨削余量即可。
6、05工序,“磨内孔至015mm”这句话没看懂~~~~~
7、07工序,你要是用平磨的思路,那也行,不过工艺思路要调整了
    氮化-平磨两端面-内/外圆磨-拉刀-加工中心
    (还有,不管你走什么磨的路线, 请设计夹具。。。。。。。。)
    这么干的话,内/外圆磨的余量怎么放,你自己就要小心了,我可不知道~~~~~~~
8、09工序,都上加工中心了,还分什么粗精铣啊。。。。。。直接让你们程序员拉程序出来
    刀具清单,对刀点,程序单这玩意是一整套的,要不我给你现编一个??嘿嘿,不过我保证肯定撞刀:lol,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立加的具体情况,哈哈

    最后,兄弟,你这卡片上的尺寸写的都不对。。。。。。你得跟着图纸来~~~~~~~~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是不是该收你培训费?哈哈哈哈

网友:
晕死, 最近一直在死磕数控,难得上一次这里,就被你逮住了~~~~~~~~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网友B:
还有,伙计,我真心建议你不要我一提什么意见,你立马改了放过来给我看。
你的根基在你们的车间, 你要拿着卡片去各个工序点问,看看哪里要改,这样改出来的才有用。

我随口说说很简单啊,最后还是害你。
半天去车间干干活,半天学习一下你们以前的工艺卡片,慢慢来。。。。。。
你现在这么急,真的不太好~~~~~~

@害怕伏枥      老师傅,楼主挺有意思,您看看呢

网友:
38CrMoAl是标准氮化钢,调质后可以得到优秀的氮化质量。
调质应该在粗加工后做,氮化需要放在最后。
配流盘工作面在装配前加一道研磨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伙计,我真心建议你不要我一提什么意见,你立马改了放过来给我看。
你的根基在你们的车间, 你要拿着 ...

谢谢绯羽冥翔  真的非常感谢  。谢谢多次的指导 ,感觉就是在接受培训  ,而且是优良培训 有耐心的师傅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哥们,你倒挺实在,直接丢工艺卡片上来了。。。。。。

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你们厂的套路,但是 ...

可以收培训费  只要师傅你给讲 培训费还是可以有的?我是学生 这是毕业设计的一部分 在厂里面做毕业设计 ,工艺设计部分 之前做工艺规程的课程设计 简直是浪费时间  到现在完全脱节  其实几乎没用  我还是下车间 好好钻研琢磨一下  你的建议非常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收培训费  只要师傅你给讲 培训费还是可以有的?我是学生 这是毕业设计的一部分 在厂里面做毕业设计  ...

说实话,机械两大方向,工艺和设计,你要先想好往哪里走,通常来说,毕业设计的走向,对你未来几年的职场非常非常重要,你要想好了再做

不管是工艺还是设计,一开始都是很无聊、很傻的,你能熬得住么?基本功不是这么好打的。
其实我也就比你早毕业12年,比你大不了多少,你不要太客气,我可不好意思。
上面那位  @害怕伏枥   老师傅是正宗高手,属于金庸小说里少林寺方丈那一个级别的,你有事不妨坛子里发帖请教一下他,

工艺和设计,两者之间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况且两者在实操层面上都已经发展到计算机操作的地步了,相辅相成。
3D你现在先不要玩了,过两年再说吧,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