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配合时 上图和下图的中心对齐 怎么做?

楼主(2016-04-11):
装配配合时 上图和下图的中心对齐  怎么做

网友A:
什么软件?

网友B:
端面添加距离配合:长板长度减短板长度除以二

网友:
solidworks的话 配合里面“宽度”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端面添加距离配合:长板长度减短板长度除以二

上面的尺寸要经常修改 端面距离就不合适了  要保持在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软件?

SW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C:
楼主用的sw?如果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网友:
利用基准面

网友:
宽度正解

网友:
8楼、9楼+1

网友:
SW中心的,直接用基准面配合就可以,宽度长度随便调,中心是不会变的~!

网友:
基准面对齐就ok

网友D:
都服了,这都用上2015版了,硬是不知道轮廓中心的配合方式,那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还宽度配合,你当自己用2014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都服了,这都用上2015版了,硬是不知道轮廓中心的配合方式,那才是最正确的选择,还宽度配合,你当自己用20 ...

谢谢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用的sw?如果是可以用这个功能。

网友:
本人习惯用基准面配合!

网友:
各种解决方法,大侠们威武

网友(2016-06-27):
画图时 选两侧对称,配合时选基准面,或者在图形中心添加基准面,配合时选取该面

网友(2021-09-07):
一句话点醒梦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