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m400 nm500耐磨板的焊接

楼主(2016-04-11):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nm500和锰钢的焊接方法,用什么样子的焊条能使焊缝更耐磨

网友:
NM400和NM500钢材焊接特别容易开裂,需预热及选对焊丝

楼主:
我是用的d256焊条焊接的,确实开裂严重,不牢固,预热会减少开裂吗?

网友(点评):
耐磨焊条焊接开裂更厉害,如果焊丝焊接建议用60焊丝,我做过实验,50、60/70焊丝分别在不同环境下焊接,做断面和拉伸实验,在预热情况下60焊丝焊缝性能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