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机械零件表面粗糙度的问题

楼主(2016-04-11):
各位大侠

比如一个零件设计出来后,表面粗糙度该如何规定,一般是如何考虑的

网友:
尺寸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
裸露表面精度高点!不是裸露的没有公差的就低点!与加工设备有关 需要综合工艺考虑

网友:
根据配合关系与公差要求,

网友:
根据另件使j应要求和装配精度和尺寸公差精度等级而确定

网友A:
这问题要我如何回答,答深了是讲课,答浅了是灌水

网友(点评):
讲深了,人家说你理论空洞,书呆子,不切实际。讲浅了,人家说你拍脑袋,忽悠人。

网友:
这个问题吧,我一般是查手册,还是搞不定的就到这里问问,但也是针对某个问题,
如果笼统的一句“表面粗糙度如何规定”那就不好答了。。。

网友:
最简单 先看一下手册 里面有IT精度等级对应的粗糙度。
具体实际应用 只能多积累吧

网友B:
如果上床子,随便搞一刀就12.5,仔细点就6.3,普通配合3.2,再小就讲多了

网友C:
如果不去查资料,个人觉得,一般的机加工 车铣 都能达到3.2, 钻床钻孔 一般12.5 或6.3. 如果你的表面或者孔没有严格的配合要求, 那么久按照这个规定。 机床直接保证,不许呀其他处理, 如果表面需要配合或者定位公差TI 7 及 6 就 粗超度 1.6 0.8 。 如果 IT 5 或者以下, 那么就 0.4 或者更高的粗超度。另外如果是加工的的外表面且最后不需要其他表面处理,为了好看,一般会磨一下,粗糙度在0.8 。

如果不对, 请各位大侠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去查资料,个人觉得,一般的机加工 车铣 都能达到3.2, 钻床钻孔 一般12.5 或6.3. 如果你的表面或者孔 ...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去查资料,个人觉得,一般的机加工 车铣 都能达到3.2, 钻床钻孔 一般12.5 或6.3. 如果你的表面或者孔 ...

经验之谈,相当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问题要我如何回答,答深了是讲课,答浅了是灌水

回  查手册 就行了

网友:
我以前是从PDF版机械设计手册中间摘了两页出来,和其他一些常用数据,比如螺纹啥的。放桌面上,随时看看。

网友:
接触的和不接触的粗糙度最大区别之处

网友:
首先,材料及工艺允许的精度要求能达到多少,其次,是否存在配合,没有配合默认就可以了,有配合的话,等级要求可以参考机械设计手册,最后,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与零件的装配要求及使用要求有关吧,最主要还是客户的要求

网友:
建议查手册!

网友:
根据要求来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上床子,随便搞一刀就12.5,仔细点就6.3,普通配合3.2,再小就讲多了

这个好~!

网友(2017-11-06):
普通加工精度6.3,12.5 很多普通精度机床都能达到,3.2的话需要配合表面有公差要求的,再小的话就要上磨床了。1.6,0.8,0.4,0.2精度越来越高,磨床精度要求也越高,精磨超精磨。有的基准面对粗糙对的要求也会高一点

网友:
问题问的很宽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