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伺服电机,分别驱动四个滑块上下运动的结构

楼主(2016-04-11):
如图所示:自动插件机上,四组 伺服+丝杆 结构能够实现四组夹爪相对的独立上下运动。又因为在某一时间段,有且只有一组夹爪在运动。所以想考虑用一个伺服对四组加爪分别驱动。暂时的方案是:一套伺服升降运动,四组夹爪的滑块上附加一个气缸用于和伺服升降机构的耦合及脱开,达到一组伺服驱动分时驱动四组夹爪的功能。求大侠们指导。

网友:
这个用一个伺服电机,加四个电磁离合器,应该就可以办到了。

网友:
这个用结构性的动作是可以办到的,考虑四个气缸固定在某加工件上面,这个加工件通过伺服电机驱动,当你驱动哪个轴的时候,控制气缸与滑块连接,从而实现各自动作控制!

楼主(2016-06-12):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往返动作

是上下往返

网友:
精度呢?使用力矩控制,对精度没有限制?

网友(点评):
精度要求不高正负0.1。

网友:
加离合器应该不可以吧  总觉得不靠谱

网友:
这个需要高速的,加离合器不知道是否可以,专业做这个设备的说说

网友(点评):
加离合器可以的,但是在丝杆能够自锁的前提下,否则要带刹车。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需要一个往返动作

网友:
伺服直接接丝杆,螺距又这么大,就是想快速抓取吧,总感觉精度要求不高,系统有点浪费

网友(点评):
精度确实不高,重复定位精度在0.1mm就好

网友B(2016-04-19):
我是做冲压行业的,也需要学习一些伺服电机驱动滑块的结构,求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冲压行业的,也需要学习一些伺服电机驱动滑块的结构,求大神指导

共同学习

网友:
2楼正解,用一个伺服电机,带一个4联同步带轮,4个丝杆上装电磁离合器和同步带轮,

网友:
看完大家的评论我才懂了

网友:
一个伺服控制升降   四个气缸控制夹爪

网友(2016-06-28):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