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频繁换型的工件,如何减少首件报废?

楼主(2016-04-11):
向社区大神们请教一个问题,现一车床(12位刀塔)需要加工多种相似工件(盘类工件),由于夹具不同,每次换型后需做首件,可是由于长时间使用,刀补多次修改,更换新零件后,基本每次首件尺寸不符合要求,只能作废,好心疼,有方法减少报废吗?希望和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A:
内定心 和外定心  这类夹具研究一下

网友B:
增加加工余量啊,比如要求尺寸是15,你首件设计到16算合格,看看误差是多少,别取下来,最后再修改到规定尺寸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加加工余量啊,比如要求尺寸是15,你首件设计到16算合格,看看误差是多少,别取下来,最后再修改到规定尺 ...

有外圆,内圆和深度尺寸,不太好直接量,如果所有尺寸都放了余量我到想拿下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定心 和外定心  这类夹具研究一下

我们就是这类夹具,现在首件轴向对零,中心同轴度也很好,应该要解决刀补的偏差

网友:
1.对刀基准统一,必要时加装对刀仪。
2.刀补和刀具偏置需要分开,对刀数据录入在刀具偏置内,刀具磨损后只能在刀补内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