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机输入长度后,折出来是哪一条边长为输入的长度

楼主(2016-04-11):
各位大哥,我外行一个,近日发文件出去加工,出点问题,以致我后面的文件都不敢发了。想问一下。

折弯机输入16折出来的长度是哪一条边长为16长,或者说我在图纸距边16的位置画的折弯线,但他们给我的样品是左图的尺寸,是他们弄错了,还是我对折弯理解不对。我觉得应该是短边长为16才对。

我是上图的文件,折出来为什么是左图的尺寸,我觉得应该是右图的尺寸才对。右上是我理解的上机图。

网友A:
我们那边折弯都是包括板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那边折弯都是包括板厚的

谢谢你,我也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另外,兄弟我问下,如果折弯机直接输入16这个尺寸,那折出来的会是包括板厚的,还是不包括的。

楼主:
卤水外星人
谢谢,兄弟。我也觉得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我再问一下,折弯线包括板厚的话,一块板,从前面开始折和换个方向折,出来的尺寸是不是不一样的。还有折弯机输入16长的话,折出来的是不是肯定是包括板厚为16啊。

网友B:
你这出的是什么图? 你不把折弯成型图发给人家吗?

网友C:
你应该给折弯成型零件图给加工商,折弯工会根据折弯成型图调尺寸的,至于展开的扣除量(折弯系数)那是钣金厂工艺人员考虑的事,你这样给人家一般来说他们的工艺员应该和你沟通你需要的那个尺寸。

网友:
钣金给成型图和展开图,至于尺寸,要看你是前置定位还是后置定位,定位方向不一样,尺寸不一样。

网友D:
你那图中要得到折弯刀后面的尺寸,要么你用后置定位,前置定位你要用展开减去你要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出的是什么图? 你不把折弯成型图发给人家吗?

这个办法好,画个有尺寸的三视图,让他们根据尺寸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给折弯成型零件图给加工商,折弯工会根据折弯成型图调尺寸的,至于展开的扣除量(折弯系数)那是钣金 ...

经各位高手提点,我现在才想到,应该画个有尺寸的三视图,让他们根据尺寸定。
我原来是有三视图的,因为我画一个三视图给厂家,让他们做,他们6个件要600元。后来得知我自己出激光切割图和折弯图,让他们做只收90元,知道可以便宜这么多后,高兴得不得了,于是又改了很多地方。。导致前面画的三视图不能用了。然后我就画了一个大概的成型草图给他们,让他们知道折的方向。结果就变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图中要得到折弯刀后面的尺寸,要么你用后置定位,前置定位你要用展开减去你要的尺寸

后置定位,前置定位。
谢谢,谢谢。果然高手,还有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才看清楚了,我想呢!给他们个尺寸要是都算带板厚的,那么从前开始折和从后开始折不是完全不一样吗?原来还要分后置定位和前置定位。这下清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后置定位,前置定位。
谢谢,谢谢。果然高手,还有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才看清楚了,我想呢!给他们个尺寸 ...

钣金件,要么你能很清楚各种材质,料厚的延展性,折弯刀的上下刀口尺寸,才能给别人折弯线,否则你就给别人零件图和展开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钣金件,要么你能很清楚各种材质,料厚的延展性,折弯刀的上下刀口尺寸,才能给别人折弯线,否则你就给别 ...

是啊!
自己做点产品,零碎的零件太多了,叫别人出图加工,一是价格贵,二是叫不应,我想这些简单的零件我自己画图加工好了。所以这次我头次自己出图去加工,结果出来的东西和我想的尺寸差好远,先是扣除没算,然后是折弯尺寸错误。折块板不容易啊。先要学autocad,然后是钣金折弯分析算什么中性线。然后具体去切割,折弯还有这么多的细节。
折弯要分定位方向,上下刀口尺寸。。。。。。我原来的出个激光切割图画条折弯线的方法的确不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置定位,前置定位。
谢谢,谢谢。果然高手,还有这么个情况。我现在才看清楚了,我想呢!给他们个尺寸 ...

感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去跟你的加工商沟通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钣金件,要么你能很清楚各种材质,料厚的延展性,折弯刀的上下刀口尺寸,才能给别人折弯线,否则你就给别 ...

请教按你说的做的话,一般的加工商能做到什么尺寸精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按你说的做的话,一般的加工商能做到什么尺寸精度呢?

一般的加工商精度最高就0.5mm

网友F:
我以前做非标时,所有的钣金件都有三视图和展开图,下料的人用展开图,折弯的用三视图,从来没有出错。折弯线是公司约定的,实线面向自己折,虚线朝自己对面折。折弯线就是刀口位置呀。下料的工人在折弯线处划上线,质检抽检下料尺寸,折弯线对不对,折弯工对着线下刀。至于前置定位,后置定位,一概不考虑。

网友(点评):
对线折弯。。。。看来你们折弯精度要求真不高,划线误差点,看线误差点,折出来的误差岂不是毫米级的?而且还不能保证一致,焊接装配的时候不得烦死?

网友(点评):
都是一些水槽,机器外壳。钣金件再准,机架误差很大,一样地配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做非标时,所有的钣金件都有三视图和展开图,下料的人用展开图,折弯的用三视图,从来没有出错。折弯 ...

这个好像画图时要考虑板材厚度的问题吧,我指的是天朝材料虚标的问题

网友(点评):
2mm以下的板,以内尺寸展开,2mm以上,加系数。天朝的板是缩水,但习惯了,就按这实际板厚展开啰。你要外尺寸还是要内尺寸,和工人讲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以前做非标时,所有的钣金件都有三视图和展开图,下料的人用展开图,折弯的用三视图,从来没有出错。折弯 ...

看兄弟所说的,我现在大体也确定了图纸的方式。没有三视图确实不防错啊!特别是量小价低的零件,我估计厂里用新手在练工。因为加工出来的零件虽然是完全照着我的图纸来的,但内行看看就知道我的图纸是画的有问题的,他们也就这么做了。
另外兄弟你说的2MM以下直接展开,我想也是。我也没去算折弯扣除,因为板薄,我看书上的扣除(<<零件折弯与展开>>ISBN:7-5359-3496-X,第13页),1MM的板只要两长边相加减掉2MM再加0.1就可以了,所以也没管他。但实际上厂家给我用的板是0.8的,我算半天还不如他换次料偏的远。
还有,兄弟说的折弯线就是刀口位置,好像有问题。前面的一位兄弟说折弯都是带板厚的,这个我想通了,但折弯线就是刀口位置,好像有问题。你看我的图。右上是上机图,如果折弯线是16,那么折一下,图右中,上刀口,也就是下模的底到后定规是16但实际折弯的板是折弯处外边到板边沿为16。也就是带板厚共长为16。见右下图实际短边只有15。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一张图上所标的折弯线是刀口线的话,就像我左上的图,都会少掉一个板厚的。并且这样的图从左往右折和从右往左折是不一样的。
还有兄弟,板材误差这么大,折弯不去算扣除了,因为算了也不准的。那么两块板和起来的螺丝孔应该怎么对呢?有这方面的好办法吗?

网友(点评):
钣金不管多厚都算折弯系数的,取决于折弯的成型的R角。理论算法是基于中性层,也就是展开尺寸与折弯后尺寸相等的那个层后,你折的次数不多感觉不到,一般制作比较精良的钣金厂,都由实测经验参数。

网友(点评):
楼上说的对,展开和折弯尺寸是钣金工艺问题,折弯扣除和板材材料、厚度、上刀尖角、下刀槽宽等等都有关系,书本上的仅仅是理论值,实际当中偏差很大,想准就要上机实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各位高手提点,我现在才想到,应该画个有尺寸的三视图,让他们根据尺寸定。
我原来是有三视图的,因为 ...

少了10元,你以为便宜了?直接给3D图,那么加工厂就要按照这个图来保证质量,展开图折弯图算不好折出来他们要负责。你直接给展开图和折弯图,加工厂就按你的图下料折弯加工,最后出来的产品什么尺寸质量就是你负责。少掉10%加工费,节省到工艺设计费和质量责任,怎么算都是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