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不出什么意思

楼主(2016-04-12):
磨不出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说磨削余量不足,或变形失圆,都会造成所需圆磨不出来,也就是在圆柱体上有磨不到的地方.

网友:
  下面不是解释很清楚 ”尺寸偏小“ ;

网友:
做磁铁圆柱的?

网友:
加大磨量吧

网友(点评):
加大磨量尺寸不就更小了,磨出来的东西就不合格了。

网友:
这种烧结出来的东西,磨几天几夜,能达到0.1U的精度嘛? 是怎么磨的?

网友:
我关心的是目标磨不出率<5%,这个5%怎么来的?
我以前有个类似的问题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