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钢结构强度,刚度,稳定性怎么计算

楼主(2016-04-12):
各位大侠,像这类的钢结构强度,刚度,稳定性怎么计算啊,这么多杆,怎么简化啊?   谢谢。

网友:
  就是很多柱子撑个平台,加上很多掉着。

网友:
你这个是轻钢结构的,国家有规范,你照办就是了,重型的,超重型的才需要计算,

结构强度,所谓强度,就是不会断裂,

刚度要求,就是不会有大变形,

稳定性计算,就是看具体要求了,比如地震烈度,风雪载荷等,分别计算,

重型结构,在北京,从外资那里拿来的东西,不谈设计,画图费用,是15000欧/每人头月,

网友(点评):
大侠,轻型钢结构不用计算刚度啊,为什么不用计算啊,不是也有力学要求吗?

网友(点评):
大侠,你下一个规范看看不就知道了吗。8爷说的照办,是套规范里面的公式,规范里有要求。重型钢没有规范,大牛没有总结给你用,就只有自己简化、写模型计算。

网友A:
用有限元软件建模分析,最好用2个以上不同的软件计算对比结果,;例如SAP2000和3D3S。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有限元软件建模分析,最好用2个以上不同的软件计算对比结果,;例如SAP2000和3D3S。

谢谢大侠,学习了

网友(2016-06-19):
用分解的办法。
一些走人,走钢管的结构承载力要求很小,可以按照平时设计的标准选用型材。
然后把上面的结构自重,合理的传递到主结构上面。这样就只剩下比较简单的主框架了。
如果需要的话,对主要结构设计一下支撑。
这样,一连串下来,看上去就比较复杂了。
虽然复杂,但是用冷弯薄壁比热轧节省材料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