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氩弧焊焊2mm以上板子

楼主(2016-04-12):
刚才看到有人问关于,焊接的问题, 我是门外汉。 但是有个问题,想请大侠告诉下。 我们都知道一般大于2mm厚的板子用二保焊,或者手工埋弧焊, 壁厚小的用氩弧焊,好像不锈钢的也是用氩弧焊。那么, 用氩弧焊焊2mm以上板子的话成本比二保焊高所以不用吗?然后就是如果用二保焊焊2mm以下板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另外 二保焊是不能焊接不锈钢吗?  求知道的大侠科普下, 谢谢!

网友A:
二保焊可以焊不锈钢,不锈钢焊丝就是干这个的,没有手工埋弧焊,手工焊,或者埋弧焊。2mm算薄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可以焊不锈钢,不锈钢焊丝就是干这个的,没有手工埋弧焊,手工焊,或者埋弧焊。2mm算薄板吗?

谢谢你的回答, 因为关于焊接, 我没有接触,所以不太懂。 也有可能混淆一些基本概念。 所以请知道的大侠帮忙解答。

网友(点评):
MAG 熔化极活性气体保护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保焊可以焊不锈钢,不锈钢焊丝就是干这个的,没有手工埋弧焊,手工焊,或者埋弧焊。2mm算薄板吗?

能帮忙 解释的详细下吗? 各种焊接的用途,以及优缺点。 不胜感激 !

网友:
2mm以下的也可以用气保焊,典型的是汽车上很多板都是1.0mm左右,都是气保焊,很少用氩弧焊,效率太低

网友(2016-06-23):
2mm以下的也可以用气保焊,但看你用什么焊机、电源,电压电流的控制

网友:
二保和氩弧效率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