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周处卡壳问题

楼主(2016-04-12):
V导轮和v导轨,若干v导轮在导轨上运动,对于圆周处卡壳问题的解决,小车上面要承重20KG,可以小车做前后铰链连接吗?在导轮里面可以加弹簧解决吗?小车尺寸跟导轨尺寸16比1,不采用任何方法能够通过吗?这方面的设计应遵循什么知识呢?

V导轮和v导轨,若干v导轮在导轨上运动,对于圆周处卡壳问题的解决,小车上面要承重20KG,可以小车做前后铰链 ...

V导轮和v导轨,若干v导轮在导轨上运动,对于圆周处卡壳问题的解决,小车上面要承重20KG,可以小车做前后铰链 ...

网友:
这是个最最最基本的几何问题。初中几何知识完全可以回答。

网友:
如果前面的两个轮固定在一个可以转向的板上呢。会不会有所改善。或者一侧的轮子做成浮动的,可以随着导轨改变中心距,或者左右V轮的中心距稍大,在拐弯处能适应导轨。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前导轮做在过渡板上,过渡板与小车铰接.假如导轮作弹簧的话,某些情况有出轨危险.

网友:
设计时候可以用类似于滚子凸轮的设计方法,把轨道当做双侧都有接触的凸轮。
以滚子中心为基础设计出理论廓线,画出转弯时候许多许多个滚子位置,形成比较连续的滚子轨迹,它的内包络线就是轨道的实际廓线。这样的导轨轮廓,必然在转弯期间宽度会比直线部分窄。
当然,建议还是单侧有轮,另一侧用力锁闭的方法(用弹簧弹力夹着轨道限制小车的位置)而不是几何锁闭(通过精确的轨道形状限制小车的位置)。用力锁闭会简单许多。

网友:
楼主试试把前面两个轮子加一个活动机构,也就是说前面两个轮子一组,轮子不能直接与板连接,需要一个过渡,!

网友:
我觉得可以看看火车拐弯,做成火车那种结构前面和后面铰接,免得卡住了,你这种车长跟弯大小有关吧
上次在慕尼黑展会看见一个自动传输的例子,输送带类似环形,演示也是输送一块长坂,输送带一左一右到了拐弯处自动过渡过去换向到下一工序

网友:
内侧轮和外侧轮,是有角度的,现在这都有标准件了,直接买现成的,给我打电话186326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