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表面如何处理增加耐磨性?

楼主(2016-04-12):
铝材质为6061,铝表面如何处理增加耐磨性?谢谢

网友:
硬质氧化

网友:
硬质氧化,镀铬,烤粉也行。

网友:
阳极氧化

网友:
硬质氧化全称硬质阳极氧化处理。硬质阳极氧化膜一般要求厚度为25-150um,大部分硬质阳 合并图册极氧化膜的厚度为50-80um,膜厚小于25um的硬质阳极氧化膜,用于齿键和螺线等使用场合的零部件,耐磨或绝缘用的阳极氧化膜厚度约为50um,在某些特殊工艺条件下,要求生产厚度为125um以上的硬质阳极氧化膜,但是必须注意阳极氧化膜越厚,其外层的显微硬度可以越低,膜层表面的粗糙度增加。

网友:
你是应用于那个行业,可以考虑等离子喷涂氧化物陶瓷来提高表面的耐磨性能。或是超音速喷涂碳化钨等

网友(2016-05-29):
为什么不加一个套呢?

网友:
楼主你好,再次关注您的帖子。基材铝表面提高耐磨性能,我们之前做过印刷行业的铝辊。
印刷行业用的铝辊就是采用热喷涂工艺喷涂的WC涂层,涂层性能结合力70Mpa以上、孔隙率小于1%、涂层硬度HV 1100-1300.或是采用等离子喷涂工艺制备氧化物陶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