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和键槽的配合。

楼主(2016-04-12):
Ø25的轴径,键槽应该是什么尺寸?

网友:
查手册呀

网友:
你想配多少就多少吧。

最好配25宽的键槽。

有国标的玩意,有啥子好问的哦?

这种问题我上次回答过了,现在还看到,我都觉得烦了。你呢???

网友A:
如果用平键的话 键宽 b=8h9  键高 h=7h11   长度L=18-90 随便 。当然 前提看你强度够不够, 一个不行用两个  ,间隔180度,校核按1.5个算。

网友:
再次呼吁,问的问题必须是一个问题。查查手册的事,最好不要在论坛上来问。没有人特意去记住这个键槽怎么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平键的话 键宽 b=8h9  键高 h=7h11   长度L=18-90 随便 。当然 前提看你强度够不够, 一个不行用两个 ...

大侠,为什么我查的是b=8h8 是我查错了吗?也是平键。

网友:
一般问题查手册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