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足够强度的铝型材可以搭建

楼主(2016-04-12):
最近在设计一款机械手,抓取臂上想用图中所示的铝型材(末端安装气缸)搭建,怕加速度太大,用图中所示的45度斜块连接方式不牢固,请问大侠们,有什么牢固的连接方式(不开模铸铝,成本太高),既轻巧又牢固~急盼

楼主:
没人回答吗~?

楼主:
要是能像qq,扣老骥伏枥就好了~

网友(点评):
彭老师是害怕伏枥,不是老骥伏枥。

网友A:
整体铝型材结构在受力较小的场合没有问题,如果工况对整体结构的强度要求较大时,加速度过大有可能出现抖动,铝型材可靠性就比较差了!而且铝型材45度拼接我们从没用过,不妨考虑铝型材和型钢配合使用,结构用钢材,导轨安装面用铝型材!

网友B:
用方管焊接 可以不

网友:
拿钢板加工一个,中间掏空减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方管焊接 可以不

方管焊接重量太大,我现在要轻巧,加速度才能提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铝型材结构在受力较小的场合没有问题,如果工况对整体结构的强度要求较大时,加速度过大有可能出现抖动 ...

item公司的也是建议用90度拼接,45度强度没有90度螺纹管组件连接的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