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olidworks中画了一个二面角的三维图之后怎么出工程图?

楼主(2016-04-12):
在solidworks中画了一个二面角的三维图(在斜面上有孔)之后怎么出工程图?

谢谢。

网友:
向视图知道不,知道这个就知道如何出图了

网友:
侧视图标角度,箭头指向斜面,标A(或B、C。。。),空位处画上正视于A的图即可
百度楼上说的向视图,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