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6-04-12):
遇到个问题,我需要用Q235冷作折弯,板厚2mm,折弯半径4mm(越小越好),折弯角度比较小35度左右,能不能折出来?成本会不会比普通折90度高很多?最小折弯半径能达到多少?不预热,太贵了.

网友A:
这个没有35度的折弯模具需要重新开模,肯定比90度的贵

网友(点评):
10°都可以折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35度的折弯模具需要重新开模,肯定比90度的贵

只是个大致角度,30度到40度都是可以的.

网友:
折弯半径可以给2mm

网友:
最小折弯半径不能低于板厚,实际加工情况没有这么理想,要有余量,一般2mm的板厚,折弯半径很难做到2.5mm以内

通用折板机的刀具,是按折弯90度来设计的,所以,你要折30度,只能重新开模具,如果不愿意开模,也有两块板焊接的做法

网友:
板料多宽的,翻边机(折边机)有的可翻到45度

网友:
啊啊是大是大傻啥大事

网友: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这种应该没问题,一般钣金工厂应该都有这种折弯模具
另外Q235 T2  钢板(宝钢)折R0.5 我么这里折过没什么问题,就是模具压痕会比较深。如果材料不好折R0.5背面可能会有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