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选型

楼主(2016-04-12):
不才才疏学浅,对电机不甚了解,目前从事自动化设备设计,预计往后要使用各种电机,感觉很有必要学习电机相关知识,特别是伺服电机,步进电机,个人前辈有好的教材吗?想多多了解伺服电机,步进电机。

网友:
本人才苏学浅,不能教你如何选电机,不过我大致知道选电机要知道哪几个参数,一功率,二扭矩,三惯量,另外额定转速也是必须知道的。

网友:
感觉我本科阶段学的机械知识太少了,工作中明显不够用的,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
手机回复都变乱码了!

网友A:
      就本人的粗浅认识,就像二楼说的首先需要根据工况,负载计算电机轴端的功率,扭矩,转速。按照此参数在需要的机型中选取;
      伺服电机:转速精确可调,多种工作模式设置,运转精度高,方便组成闭环系统,适合需要精确控制速度,位移,回转量例如机器人、CNC等。但成本一般相对比较高,但选型时需注意,伺服电机转动惯量很“刚性”所以需要将负载的启动瞬态转动惯量折算到电机侧,所选型号的电机惯量应该大于计算值,这样才能保证正常工作,防止电机“发抖”;
      步进电机:可以看作是伺服电机简化版,增加合适的传感器后,也可以做成闭环系统,但控制精度不如伺服电机高,简单描述就是因为结构原因,步进电机顾名思义是一步一步前进,而伺服是连续运转。步进电机一般用于精度控制一般的轻载和类设备,如打印机、3D打印机,医疗设备,仪器仪表设备等,成本低;
       普通电机:普通电机应用比较广泛,低成本到高成本个档次均有。普通电机多数不具备调速功能,只提供额定的转矩,转速,对转动惯量要求不高,只要稳态参数与计算值对等即可。具有调速功能的普通电机,其调速范围相对比较窄,而且速度偏离其额定转速越多,对扭矩等参数影响越大,一般对速度精确度控制要求不高的场合适用,就是快点慢点无所谓的场合。
      总之就是先计算参数,然后按需求确定电机形式(伺服,步进,普通等),然后按参数在选定的形式内选择相应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本人的粗浅认识,就像二楼说的首先需要根据工况,负载计算电机轴端的功率,扭矩,转速。按照此参数 ...

多谢指点迷津,很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