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水泵出水压力小还断断续续,求指导!

楼主(2016-04-12):
同题,,,,,,,,,,,一台庆鸿打孔机气动增压水泵,就一个气缸,两端是单向阀。气缸工作进水管几乎没有吸力,正常的把手指放进去能明显感觉到吸,我把气缸的所有密封圈都换了个遍,还是不不行,找不到方向了,请各位大神指导下!!!!!!

网友A:
检查单向阀,这类情况一般都是单向阀的密封不好了。如果是软密封就换圈,如果是硬密封就需要更换密封的元件或者重新研磨密封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单向阀,这类情况一般都是单向阀的密封不好了。如果是软密封就换圈,如果是硬密封就需要更换密封的元件 ...

我打算明天把单向阀也换了,实在是找不到方向了,明天我拍几张图 发上来给你看看!单向阀和气缸接触面是O型密封圈我也换了!单向阀我用气枪吹了,也是通的.

网友:
不是单向阀与气缸的接触面,是单向阀本身!不是通,要反向不通!有单向作用,单向阀失效的意思是指单向功能失效。把单向阀清洗后,正向立起(向上通,向下不通),用柴油放在上方检查单向功能。

楼主:
很感谢你,谢谢! 阀我没拆,反向我也吹了不通!还有就是公司找不到柴油,不管明天怎么弄,阀我换新的!谢谢你。。明天我拍照片上来,

网友:
检查循环段有没有异物堵塞阀芯,驱动气压力,换向针是不是好的
增压缓慢看呼吸器,单向阀一般都是这几种方法

楼主:
谢谢大家,我把阀换了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