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玛吉DMU125P换刀报警

楼主(2016-04-12):
机床用的是millplus IT系统,在执行自动换刀动作时,当主轴上没到时(主轴上是T0刀)可以换刀,当主轴上有刀时换刀出现
E254 transfer space in mag. not empty.报警,请高手指点。

网友:
我也想知道。

楼主:
现在问题已解决,是机械手臂进出刀库的平台上有个接近开关22S5.1图纸上有对应的PLC点位是I106,这个接近开关检测在换刀时手臂进出刀库的动作,是个PNP型NO+NC接近开关,用的是NO端,每换一次刀它会检测一个来回两次。此接近开关还可以正常的亮灭但是PLC上没有电压,接近开关坏,更换一个正常了。次接近开关的工作方式:如果出来时未检测到信号它就会认为刀库的那个刀位的刀仍在,如果再放入一把刀它就会报警E254 Transfer space in mag. not empty.(实际刀库的那个刀位没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