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叠式座椅

楼主(2016-04-12):
求: 电动(液压,气动)折叠式座椅, 简易座椅,塑料或者胶木面,靠背, 金属制腿, 一面用类似合页固定在墙上,一面的椅腿可以折叠, 椅子的座位折叠后跟靠背在一个平面上. 有意者电邮mike_zhang@188.com商讨具体细节及报酬

网友:
这个有意思

网友:
参考电动车上用的座椅设计, 应该很简单的搞定。
那个座椅是手动的,你搞成电动或气动,只要在座椅北面焊接根弹簧。 用电动或者气动拉这个弹簧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