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艺中,有个测试实验叫做楔子试验,何为楔子试验

楼主(2016-04-12):
请教高手,焊接工艺中,有个测试实验叫做楔子试验,何为楔子试验。具体有哪些要求

网友(2016-12-23):
是电阻点焊吗?电阻点焊中有一种测试焊接强度的试验方法叫半破坏试验,就是用榔头把楔子敲入两焊点之间的位置,在不破坏焊点的情况下观察焊点是否焊牢,这是属于焊接质量检查方法的一种。

网友:
不知道  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