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轴机械臂测试时机械抖动很厉害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4-12):
最近公司做了一个有舵机控制小型机械臂,测试时老是会发抖,加大舵机电压,力矩增加,抖动更厉害,机械臂在静态是不会晃动,电机也不会。不知控制程序有没有关系。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六轴的,光把那些跟抖动有关的信息和数据罗列出来,怎么也得4号字体两页以上A4纸的吧。

起码,各非标零件的材质、尺寸、“实际”加工精度,这是必不可少的了。

起码,各标准件的选型内容,也得暴露出来了。

起码,编程内容,也得暴露出来了。

咳。。。只能说个比喻:狙击枪手(而不是拿着乌滋冲锋手枪的某些人),该锻炼哪些技能和学习哪些知识?

网友(点评):
大侠好久不见了

网友(点评):
回长三角,还得两年了。。。现在,被湘匪劫持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自己研究好了

网友:
笨鸟先飞的方法:既然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从最前端,一节一节地边拆边测试收集数据。

网友:
整体钢性太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刚度 。 电机  。惯性力(运动,加速度有关)

网友:
机械的刚性,电机的控制和算法的规划都有关系吧

网友(2017-03-03):
调一下电机增益

网友(2017-09-08):
你用的舵机是什么价位的?

网友:
伺服电机的参数要调试的,这个建议你找伺服和系统的技术人员过来!

网友:
抖動撇開電機,純機械結構來說,是剛性與配合公差!

网友(2018-12-01):
电源不稳也会抖动,用充电的锂电池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9-09-29):
抖动的原因从机械和控制的角度出发,有以下的可能:
1,机械手的整体刚度不足,快速运动存在抖动,需要了解ROBOT的材料,结构参数,电机减速器的惯量比也需要了解。
2,控制角度,robot的控制算法,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因素,也是最难解决,一般PID控制算法P,I,D的取值影响很大,还有很多other的算法,从编程角度出发,就需要了解其陀机的嵌入式代码还有它的控制算法。

网友:
先检查机械结构刚性问题,再看电机参数设置和控制器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