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红线的地方,焊接怎么标,要把焊缝画出来吗?

楼主(2016-04-12):
标红线的地方,焊接怎么标,要把焊缝画出来吗?

网友A:
你这是钣金吧,多厚的板啊你还有焊缝?

网友:
画图的话,把线描粗意思就是焊接吧。

网友B:
焊接标注 有相关标准的 你可以查一下 。没你想象的那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焊接标注 有相关标准的 你可以查一下 。没你想象的那样,

不过及时你按照相关标准标出来了,干活的人 也未必看得懂啊。 还不如直接文字表述了。

网友(点评):
直接文字也行,但是你得会标,干活的人看的懂的也不少,人家吃这碗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及时你按照相关标准标出来了,干活的人 也未必看得懂啊。 还不如直接文字表述了。

要焊接的区域怎么标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钣金吧,多厚的板啊你还有焊缝?

是钣金厚度1.5mm  要焊接的区域怎么标  求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及时你按照相关标准标出来了,干活的人 也未必看得懂啊。 还不如直接文字表述了。

这个怎么表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钣金厚度1.5mm  要焊接的区域怎么标  求指导

根据你的设计需求看是满焊还是点焊,然后百度焊接符号标准看看

网友:
上次我折一个不大的钣金,由于画三维图时折弯处出现缝隙,又不会消除,所以只好用文字描述:缝隙处焊接抛光打磨。但是供应商报价回来价格一看吓尿了:350.我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么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设计需求看是满焊还是点焊,然后百度焊接符号标准看看

满焊   我想知道在工程图里怎么标注出哪些地方是要焊接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满焊   我想知道在工程图里怎么标注出哪些地方是要焊接的

加个局部剖视图就好了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局部剖视图就好了哇。

不明白 附件里有图 能标注已下吗

网友(点评):
哦,我想了一下,局部剖视图这种说法会产生歧义,误导楼主了,其实加个视图就好了。

网友C:
舍不得积分,随手画了一个,上下两种标注方式都可以。

网友D:
1.5厚的板子,会在表面焊接吧,那还有焊池吗,你不必在图上标明,也不必写在哪焊,直接写上未注连续或断续焊缝2mm或多少多少,详细点呢就断续焊缝长多少,间隔多少,焊肉有多高。这玩意机械设计手册,焊接手册上都有。何必琢磨如何写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厚的板子,会在表面焊接吧,那还有焊池吗,你不必在图上标明,也不必写在哪焊,直接写上未注连续或断续焊 ...

我没接触过焊接,以前做的都是铣成型的,不清楚怎么标注能让人明白我要焊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舍不得积分,随手画了一个,上下两种标注方式都可以。

我第一次接触焊接  不知道怎么将要焊接的区域标出来

网友(点评):
你好,我那张图纸上下两处标注看清没(下面红色填充是简易标法,也比较常见),两种都是可以的。你的问题是标出焊接区域,但是那个视图里面不好表示,所以再加一个视图,看的就比较清楚了。另,我这两个标法都不

网友(点评):
两个标法都不是完全按照标准来的,只保证工人能看懂,要是你们图纸比较严格的话还是建议查一下国标。

网友(2016-05-12):
直接标注焊接符号,在技术要求里面表明边角满焊,打磨也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