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模组中伺服电机为什么要加减速机?

楼主(2016-04-12):
自动化行业中三模组中伺服电机为什么要加减速机,伺服电机不是可以设定转速和电机的刚性吗,特别是那种旋转角度的伺服电机

网友A:
一、是为了增大扭矩
二、伺服电机设定转速也是有范围的,一般最低转速不低于200转 /分

网友B:
加减速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电机输出扭矩

楼主:
还有四轴机械手第三个关节由一个称为羽毛
(quill)的金属杆和夹持器组成,结构图是怎么回事

网友:
减速机有两个作用,一是增大扭矩,二是减速!

网友C:
增大扭矩吧,你想想汽车靠油门可以控制发动机转速为啥还要变速箱

网友D:
金属杆和夹持器组成,结构图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机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电机输出扭矩

谢谢,有没有增加电机的转动惯量的效果,让电机停的更平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增大扭矩吧,你想想汽车靠油门可以控制发动机转速为啥还要变速箱

嗯嗯,可是应该还有增加电机的转动惯量的效果,让电机停的更平稳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为了增大扭矩
二、伺服电机设定转速也是有范围的,一般最低转速不低于200转 /分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金属杆和夹持器组成,结构图是怎么回事

这个我也不太懂,只知道三轴那部分用的是滚珠丝杆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为了增大扭矩
二、伺服电机设定转速也是有范围的,一般最低转速不低于200转 /分

你好问一下四轴机械手第三个关节由一个称为羽毛
(quill)的金属杆和夹持器组成,结构图是怎么回事,靠滚轴丝杆花键怎么实现旋转和直线分别动作?????

网友:
滚珠丝杠花键轴
就是在滚珠丝杠上开出了花键槽
轴上套两个螺母, 一个是花键螺母, 旋转的时候带动轴旋转, 另一个是丝杆螺母, 旋转的时候带动轴升降.
配置两个伺服电机, 通过同步带将动力传递到螺母上
这种结构很紧凑. 现在的Scara都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