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排破损

楼主(2016-04-12):
从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购买的端子排,像菲力克斯那种,用了5、6年后出现破裂,盖子和端子排都有破损,致电上船研究所,一个姓薛的老人家接的电话,他说反正是老化了,也不进一步解释,还说他要退休了,不管这事了,后来致电上所的总机,所办都是让我找那老头,我是想了解上海船舶研究所生产的端子排是什么材料,使用环境有要求吗,是否有老化寿命一说,但是这些都问不到,在这请教,谢谢,我的端子排是装在潜艇内断路器上的,进一步的细节就不能再说了!

网友:
别说是潜艇,就算是岸上极其普通的民间设施用零部件,采购方不应是出了事儿,才想起这些采购标准内的基本指标,你说是不是啊?!?!?!?!?!

你先学学空调室外机的接线端子,都是怎么选的,怎么采购的。。。

它不可能像家里哪个灯泡坏了,随便买回来对付。。。

可怜的水兵啊。。。可怜的税钱啊。。。

网友:
可怜的税钱啊。

网友A:
这个应当是通过相关渠道引起重视。处使重视。更换同单位生产同期的全部产品。消除隐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当是通过相关渠道引起重视。处使重视。更换同单位生产同期的全部产品。消除隐患!

这相关渠道一放话,估计楼主单位要发疯:所有产品回厂返修

网友:
好熟悉的地板
这样的简单产品,军工一用几十年不变,直接买民用的得了,防海水特制加强型,寿命要求>30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相关渠道一放话,估计楼主单位要发疯:所有产品回厂返修

假如是核潜艇一次下潜出海几个月,任何隐患都得消除的

网友:
难道你没有自己的标准和检验规范?他给你说法又能怎样?说到底,只有自己才能对自己的产品承担责任,别人谁也替代不了你。话说回头,这是个典型案例,说明没有什么可以放心大胆地拿来就用,供应商的名头再大,嘴上说的再好也别信,要有标准,要按规范的试验流程测试检验,还得把供应商的责任捆绑进来,延长质保期,尽可能压住一笔货款。有可能的话,把供应商的代表押到船上,跟着一起出海,让他亲身体验他们的产品质量,经历质量问题带来的恐惧。

网友:
好老式的端子排,赶紧全部换掉啊

网友:
民用的很难再军用上使用

网友:
花小钱办大事的思路,现在不好走了,以前有句话,不买对的只卖贵的,现在想想那是相当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