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看看这个轴承公差是否有误

楼主(2016-04-13):
(图片)

网友:
公差的单位是微米吗?

网友:
公差单位有点吊

网友:
单位应该是毫米。

网友:
绝对是毫米,带座轴承没有这么精密的~!

网友:
轴承内孔应该是基孔制吧,上下偏差肯定是不对的了

网友:
公差有问题
1. 单位,大家已经说了
2. 下差是0,上差是0.018mm

网友:
上下写颠倒了

网友(点评):
颠倒回来也还是错的,见7楼。

网友A:
数据哪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哪来的

NSK 手册

网友:
什么地方用的,要是公差单位没有问题,可是够强的

网友(2016-05-16):
单位应该错了,还有是不是写颠倒了?

网友B:
单位是对的,

网友:
不应该告诉我们公差等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位是对的,

公差0.034μm,请问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公差0.034μm,请问用什么加工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再问下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我再问下老师

没什么,慢慢学习。
另LZ公差的单位错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么牛的公差,也是醉了

网友D:
应该是上公差0.03,下公差为0;
内圆磨床加工
0.034um最高精度为um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上公差0.03,下公差为0;
内圆磨床加工
0.034um最高精度为um级

公差值不对,轴承公差有标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慢慢学习。
另LZ公差的单位错了。

是的,你的公差单位是错的,但是你的偏差单位是对的,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公称尺寸,或者公差等级也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慢慢学习。
另LZ公差的单位错了。

不好意思,我一直打不开你开始的帖子,我又搜了一下,好吧,我再说一下,0.034um(单位是对的)是不存在的标准公差,没这个数值。
标准公差一共有20个等级。这不属于任何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一直打不开你开始的帖子,我又搜了一下,好吧,我再说一下,0.034um(单位是对的)是不存在的 ...

1. 首先,这不是我的帖子
2. 公称尺寸是多少呢?建议从头开始仔细看帖
3. “0.034um(单位是对的)”,轴承能到这个级别的精度么?
4. 轴承的公差另有体系,拿标准公差是套不上的。

网友:
上下偏差是不是搞反了  ,这样的话最大尺寸比最小尺寸还要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公差值不对,轴承公差有标准的。

包装机械上经常用到这种轴承座,轴装配时是用手轻推就到位的,不是紧配的!
所以说不要标准上没有的就是错的!

网友:
手册没错呀,是你理解错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包装机械上经常用到这种轴承座,轴装配时是用手轻推就到位的,不是紧配的!
所以说不要标准上没有的就 ...

1. 我没有说过这种轴承是紧配的
2. “所以说不要标准上没有的就是错的”,这话肯定是对的;但是,请看一楼,轴承型号UCF210,这是个标准型号,就必须执行轴承标准。
    你可以做一个非标轴承,不执行现行的轴承标准,但你这个非标轴承就得取个非标的名称,不能使用标准型号名称。
    明白了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首先,这不是我的帖子
2. 公称尺寸是多少呢?建议从头开始仔细看帖
3. “0.034um(单位是对的)”, ...

是的,我错了,如果单位是mm的话,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通过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我错了,如果单位是mm的话,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通过抛光,精磨也许可以 ...

"如果单位是mm的话,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通过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
 你是想说----”如果单位是μm的话,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通过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吧?
如果是0.034um,抛光,精磨也达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单位是mm的话,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但是还是可以达到,通过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
你 ...

不是,我是说我搞错了,单位不是um,如果是mm的话可以达到,只不过不是标准公差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是说我搞错了,单位不是um,如果是mm的话可以达到,只不过不是标准公差等级

哦,50的公称尺寸,0.034mm的公差,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么?
居然还要“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50的公称尺寸,0.034mm的公差,要达到这个公差等级很困难么?
居然还要“抛光,精磨也许可以达到” ...

其实,太对不起 了,因为我换算单位的时候以为是0.0034mm,也就是3.4um。以现在的加工水平很难达到,现在只能达到三级及以下的,所以才说才说精磨,抛光,(在请教了我老师以后)

网友:
首先要纠正一下,是上极限偏差,下极限偏差,不是上公差,下公差。公差是上下极限偏差的代数差。其次,两者的核心区别,前者的公称尺寸(老标准称为设计尺寸,或基本尺寸)为2.2,后者则为2.3。
另外,前者希望在加工时偏大,后者则希望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