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通过电驱动中间模块运动,有社友做过么

楼主(2016-04-13):
见图片,请高手们指教。

网友:
像是大学里面提到的感应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的原理吧

网友:
电磁弹射吗
这个是有成品吧  我记得以前用过一台韩国产的电磁冲压器 很小的一个东东 反应也不是很灵敏
具体结构没设计过

网友(点评):
你这主要是电路设计,结构的话参照电机定子转子结构就可以,中间的活动件需要在一端加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