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安全护栏用固定块,挺好用,哪里有卖

楼主(2016-04-13):
如图:
看到别人家有用这个,觉得这个安装固定都很方便,但是在网上找了很久,都没找到。
哪位大神知道这个固定块专业名称叫什么,哪家有卖的?
谢谢。

网友A:
这是单独一个立柱的防护网吗?立柱之间不是焊接成框架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单独一个立柱的防护网吗?立柱之间不是焊接成框架的吗?

是的,立柱是单根的,不是框架的,防护网通过这个安装块安装,可以转任意角度

网友B:
铝型材附件应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型材附件应该有

嗯,可是生生的,生生的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可是生生的,生生的没查到。。。

这不就是焊接的安全护栏吗?我们原来做过护栏,但不知道你说的固定块是那个位置?

网友:
这个估计就是这个厂家的自己设计的配件吧,应该不是通用的,
看起来也很简单,量大你可以自己找人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