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生产时接口是怎么接的

楼主(2016-04-13):
同步带生产时接口是怎么接的?
供应商说可以做无缝同步带,直接从模具里面出来不用接口,想知道这种模具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长度可以随意变,不然如果下次长度增加一齿,是不是又要买一套模具?
谁有相关资料或视频,可以共享一下吗?谢谢。供应商都不愿意说。

网友:
两个轮子,一个固定,一个可调,算好长度出带,挤出机出料,走一圈带子就出来了,图片不方便传

网友:
模具的  尺寸没有现成的要订做的

网友:
生产模具自己想象吧。钢丝摆好了橡胶塞进去然后一压。一次做很宽,然后按要求裁宽度。
封闭环形的选样本上的长度,设备中心距可调。总能选的到能用的。模具也不可能是死的,肯定是可调长度的。
中心距大了,就用开口的吧。

网友A:
想问问里面的筋或钢丝是怎么接起来的?

网友:
你是想用带子,还是想做带子?
想用带子的话,找本机械手册查查标准,再找个供应商,跟他要个样本,你的问题就都解决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里面的筋或钢丝可以看成一根,按一定的周长缠绕起来加上橡胶.......

网友:
一个型号一个模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里面的筋或钢丝是怎么接起来的?

绕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绕圈

我又不明白了,既然是绕圈的那哪里来的接口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又不明白了,既然是绕圈的那哪里来的接口哇

这里的接口指的是橡胶层或者布层的接口,你可以想象成一根棍子上饶线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