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刀纹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6-04-13):
产品刀纹问题求解决

网友A:
一般机加工的产品都有刀纹,包括精磨,如果真想好看,建议度装饰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机加工的产品都有刀纹,包括精磨,如果真想好看,建议度装饰铬吧

很转速与进给有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转速与进给有关系吗?

转速进给只是影响刀纹密集程度,背吃刀量影响刀纹深浅。

网友:
是震刀纹还是什么刀纹、刀纹的问题还是要具体看到才好分析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进给只是影响刀纹密集程度,背吃刀量影响刀纹深浅。

转速快进给慢,转速慢进给快哪个更密集?背吃刀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速快进给慢,转速慢进给快哪个更密集?背吃刀量是什么意思?

前者刀纹更细,楼主最好上照片,还有图纸,不然别人连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刀纹?是否正常?是否影响产品质量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者刀纹更细,楼主最好上照片,还有图纸,不然别人连你说的是什么样的刀纹?是否正常?是否影响产品质量 ...

就是这样的刀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速快进给慢,转速慢进给快哪个更密集?背吃刀量是什么意思?

前者密,但是表面粗糙度比后者好,背吃刀量的话定义你还是查一下把,某种程度上就是你一刀切多少量。不过看到有位大侠回复说是不是震刀纹,也是对的,如果是震刀纹就要考虑下改变工艺系统刚性,避开共振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