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后加工有痕迹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13):
S40钢材,孔的部位焊接过,加工后有一圈特别亮,有什么方法可以让它消失,和其他部位一样的,求解,急急急急急!!!

网友:
发黑、镀铬?

网友:
不允许焊接而你焊了

网友:
楼主这是做错了才补焊的吗?焊之前没有预热吧?
都已经这样了,表面做粗一些,再用砂皮打一下,焊缝看起来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明显,但要是遇到眼尖的,还是一眼能看出来,如果是楼主想取巧,还是建议再考虑下

网友:
东西不是很大的话,角磨机打磨下吧

网友A:
拉丝 基本看不出来 效果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丝 基本看不出来 效果也好

请问,怎么拉丝啊,没有设备

网友:
期待解决方案

网友B:
抛光能解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能解决吧

角膜打还是有痕迹

网友:
允许吹砂吗?

网友C:
这是熔接产生的硬度变化层引起的,基本上无法完全消除,但是能减轻的。喷砂是比较好的方法,粗砂纸打磨也有一定效果,粗砂轮精磨也有一定效果,不过发黑以后还是很明显的,是因为材料的一致性在熔接区发生明显变化,导致明显色差。

网友:
电镀  发黑

网友:
粗糙度要求不高的的话,可以试试喷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熔接产生的硬度变化层引起的,基本上无法完全消除,但是能减轻的。喷砂是比较好的方法,粗砂纸打磨也有 ...

恩。被发现了,劈头带脸给一顿骂,还踹了1一脚。最后结果,能骗过去拉倒,骗不过去包工包料~

网友(点评):
哈哈,我们经常干这事,不过我们一般是都是表面镀铬的,这样不是老品检仔细看基本看不出来,发黑和本色氧化(铝材)是最明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膜打还是有痕迹

多焊一点,用羊毛毡抛光

网友:
如果允许镀层的话可以去电镀下

网友(2016-10-31):
然后抛光,用羊毛

网友:
硬度分界区域。。

网友:
看你表面光洁度要求高不高了

网友(2016-12-21):
焊材与母材的硬度差异造成的焊带现象,一般需要焊前预热,焊后退火处理才能消除。

网友:
喷砂或者抛丸一下就盖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