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ZH62的问题

楼主(2016-04-13):
1、铜件是否需要磷化处理?
2、是否需要去应力(有变形开裂现象)?

谢谢!

网友A:
没说明白,不太清楚

铜件在做表面处理,是不需要磷化的

开裂,这个没见过,是黄铜件吗?

网友(点评):
ZH62 是铸造黄铜。

网友(点评):
哈哈,开裂的问题看样子大侠比较熟悉,俺对这个没经验,铸造黄铜倒是电镀过很多,但是没发现开裂的,电镀氢脆不包含铜件

网友(点评):
铸造后有残留应力,需要去应力处理。少了这工艺就有可能出现开裂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说明白,不太清楚

铜件在做表面处理,是不需要磷化的

我们公司这个ZH62(铸造黄铜)都是酸洗以后磷化,不知道ZH62是否能磷化?大神们教教我,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这个ZH62(铸造黄铜)都是酸洗以后磷化,不知道ZH62是否能磷化?大神们教教我,谢谢!

确定是磷化吗?我没接触过 ,但是我查询了一下,ZH62是含铜62,其余主要是锌

这两种材质我都没见过做磷化工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