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型车床尾座问题

楼主(2016-04-13):
我是操作重型卧式车床的,机床是采用一夹一顶方式定位,现在发现顶尖和工件之间有相对位移,因而造成工件加工误差,请问怎样解决顶尖和工件之间位移的问题。之前检测机床发现尾座中心高度比机床主轴中心高度底0.1mm现在已经修理。

网友A:
尾座中间前后有调整螺钉,调整后用棒料干一刀,然后测量棒件前后的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座中间前后有调整螺钉,调整后用棒料干一刀,然后测量棒件前后的直径。

这个机床轴向没有调整螺钉,只有直径方向有调整螺钉,而且工件加工出来锥度在和合理范围内。

网友B:
你尾座是前后偏还是上下偏?如果是上下偏的话,对车削直径影响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尾座是前后偏还是上下偏?如果是上下偏的话,对车削直径影响很小的

下偏了0.1mm(中心底了0.1mm).现在已经加0.3mm铜皮。但是工件和顶尖之间还是有相对移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偏了0.1mm(中心底了0.1mm).现在已经加0.3mm铜皮。但是工件和顶尖之间还是有相对移动。

你说的是相对移动是中心孔打滑的现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相对移动是中心孔打滑的现象吗?

对对对!

网友(点评):
重型工件用硬质合金死顶尖,研磨后再精车。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对对!

没见识过呢😊,如果用死顶尖的话转速高了会烧顶尖吧?

网友C:
一夹一顶本就是重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夹一顶本就是重复定位,。。。。

现在就是想解决打滑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啥子问题都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想解决打滑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啥子问题都好了!

楼主应该把情况表述更清楚些,有利于大伙帮你判断问题所在:一般来说,如果尾座偏了的话,顶尖与中心孔之间是会有点别劲,但一般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先检查一下你现在用的顶尖是否存在卡滞的现象?产品的重量是否超过顶尖的承重?卡盘端夹持部分是否过长,导致有过定位,影响顶尖受力?顶尖是否顶得过重?仔细检查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把情况表述更清楚些,有利于大伙帮你判断问题所在:一般来说,如果尾座偏了的话,顶尖与中心孔之 ...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机床设计最大载重50T,现在加工4T工件都会出现打滑现象。之前出现打滑现象时检查机床尾座中心比主轴中心底了0.1mm,现在把尾座垫了0.3mm铜皮,中心高度问题排除。(在修完中心高度后调节了尾座锥度,试车1M长工件前后大小差0.05mm,所以不存在憋领劲问题)。
机床采用两顶一夹装夹,一般情况夹紧长度在100mm以内,我们加工的工件一般都有3M长以上,所以也不存在过定位。
现在还没有检查顶尖内部是否有卡滞现象。在一年前刚刚换过顶尖里面的所有轴承。
特别说下,今天我故意把加大顶紧力,工件在打滑一定距离后停止打滑。能否怀疑压力表显示压力不准确,导致顶紧力度不够引起打滑现象?
感谢您耐心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机床设计最大载重50T,现在加工4T工件都会出现打滑现象。之前出现打滑现象时检查机床 ...

你这情况我也吃不准,这么大的机床没干过,你@下7楼回复你的大侠,他是车床方面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情况我也吃不准,这么大的机床没干过,你@下7楼回复你的大侠,他是车床方面的高手,

谢谢您了!

网友(点评):
客气了,大家相互学习,这样的问题我没碰到过,也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

就是到处在想办法。您也遇到过打滑现象?

网友D:
考虑顶尖与工件中心孔接触。尾顶力与工件重量匹配。

网友E:
有可能大轴承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顶尖与工件中心孔接触。尾顶力与工件重量匹配。

顶尖与中心孔接触良好,顶紧压力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大轴承老了

轴承才换不到一年时间啊。

网友:
没修过这么大的机床,不好说,你的尾座是哪种结构的?机械?液压?打滑指的是工件径向跳动还是轴向前移了?

网友:
楼主有空先发图,把床子型号和厂家说出来

没准您那个尾座子图纸我都有呢

网友:
不顶工作,手动旋转尾座主轴有无阻滞现象看看。

网友(2016-06-08):
楼主所说的打滑是顶尖没跟工件一起转动吧,检查顶尖轴承

网友:
把轴顶紧,用百分表测下顶尖的跳动。中心偏低10丝不是问题之所在

网友:
另外耳朵帖到套筒上让轴转起来,听轴承声音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