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ds不规则曲面,拉伸形成下一面不可以啊?

楼主(2016-04-13):
别人给我的图,是从别的软件导过来的,只是输出格式,所以改起来特别费劲
请教,图1不能形成到面拉伸成图2那种,只能给定深度,这样,另一面就像图3一样突出来很多。我想正面不变,还是曲面,里面像图2一样,是需要先封闭图一的孔吗?具体操作怎么弄,我试了填充曲面等,孔是填充了,还是不能拉伸

网友A:
拉伸条件选拉伸到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条件选拉伸到实体

也不能选择

网友B:
先拉过去多点,然后用曲面为工具切割实体,
如果切割完后发现实体还是一个,那说明你的曲面上面有空洞,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拉过去多点,然后用曲面为工具切割实体,
如果切割完后发现实体还是一个,那说明你的曲面上面有空洞,不 ...

也就是图3后切割实体吗?怎么切割啊,删除面?还是分割?分割试了,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图3后切割实体吗?怎么切割啊,删除面?还是分割?分割试了,不行啊

我说的是分割,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以前也画过类似的,这东西确实不好整,祝你好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分割,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了,我以前也画过类似的,这东西确实不好整,祝你好运吧

谢谢,试了,分割也不行

网友:
从图上看,左右是两个曲面而非同意曲面,故而不成(虽然参数都相同,但SW认为非同一曲面)。

网友:
能不能用布尔运算把里面填满再拉伸切除?选择成型到一面?

网友:
感觉第三张图,有点,,,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