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开模注塑后缩水

楼主(2016-04-13):
POM开模注塑加玻纤是不是可以减少缩水量,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解决缩水问题?求大神赐教!

网友A:
楼主说下你的模腔尺寸和产品尺寸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那又是差多少?

网友:
缩水是铸造必然遇到的问题,预留缩水量就好了

网友:
曾经见过人家用POM材料做模型飞机的各个部件。
应该是你的模具设计有问题吧?塑料制品厚度要均匀,收缩才均匀,而不至于某个位置收缩成一个凹坑。
如果模具很难修改,应该用成型工艺可以适当弥补,比如增加注射保压时间等,不过这似乎会降低效率。

网友:
收缩率是塑料注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即使钢铁在浇注的过程中也同样有收缩的现象。
一般的塑料制品在添加了纤维后其收缩率会有所减少。但是,产品的缩水(此说法为香港,广东模具行业的特有说法)
通常与塑料制品的结构设计,注射过程中注射工艺的设计有较大的关系。当然也与模具有关设计如流道系统的设计,温控系统的设计
也有着紧密的关联。

网友:
往塑料原料里添加东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就说添加玻纤这件事吧,添加后产品的强度增加了还是降低了?别想当然,要有数据说话。
如何保证POM与玻纤的比例固定?玻纤的形态大小与POM一致吗?玻纤能像POM一样完全熔融吗?
。。。

网友(点评):
看了回复后,可以确定是不在行的人说的

网友(点评):
本来有一句"具体请塑料材料高手提供专业意见"后来换成了。。。也能被你看出来,佩服!不过我还是设计过一套塑料模具的,只是没有被采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下你的模腔尺寸和产品尺寸是否一致?若不一致那又是差多少?

按8/1000的缩水比例设计的模具

网友(点评):
POM一般的缩水率没这么低,通常取16‰~22‰,有些POM还更大。量下产品实际尺寸后修改缩水率。

网友(点评):
你加玻纤的比例会改变缩水率,加20%左右的玻纤才会取8‰,加到25%左右的玻纤取6‰ 。

网友:
和产品结构、工艺参数、材料等都有关系,POM加纤收缩率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