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连接下面的物体

楼主(2016-04-13):
我想把两个电机连接在一个船体的两侧,船体是在水下的。如下面第一站图

大的那个是水下船体,小的那个是一个喷水电机,那个电机的真实图如下第二章

船体是的厚度是3mm的样子里面是装有东西的。船体可以打孔焊接一下什么的,但是那个电机实在不确定打孔或者焊接会不会把它给弄坏。麻烦问一下有人知道我如何把这个电机固定在船体上吗?

连接完后电机应该在船体两侧,两个电机的中轴线和船体的中轴线应该在一个平面上。下面第三张是后视图。

有谁知道能怎么连接他们呢?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有胶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胶水吗

谢谢啊。但这俩都差不多是圆形的,用胶水的话那个小电机和主体就是一条线接触。这样粘住肯定不稳呀。如果都是长方体面面接触倒可以稳固

网友(点评):
大哥,你不会裁个塑胶条啥的做个中间体连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啊。但这俩都差不多是圆形的,用胶水的话那个小电机和主体就是一条线接触。这样粘住肯定不稳呀。如果 ...

塑料条做中间体是啥意思?我学电子的不是学机械的,这方面确实不太了解。。。

网友B:
做个过渡件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过渡件应该可以吧

你好,这过渡件大概做成什么样子你有些想法吗?

网友C:
直接上硅胶,打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硅胶,打满

你好,你的意思是把电机和船体挨在一块儿?空隙的位置全部注满硅胶?

网友D:
做一个转接件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一个转接件就好了

你好,这个转接件怎么做你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
左右推进电机,要求联接后增加的重量和阻力不是很大,是吗?可以用塑料做成三孔固定架,或干脆做成翅膀流线型。

网友:
       简单点的用钣金,做个跟你电机外形差不多少的件。然后包到你的电机那两个沉下去的槽里上,钣金一头开孔用螺栓压紧。类似 Ω 这个欧姆符号的感觉

网友:
多看看星球大战啊,特种部队啊那类的科幻片吧。很直观的。但你得多按按播放暂停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