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g便携式布氏硬度计液压系统的原理,请教

楼主(2016-04-13):
有谁可以给我讲一下king便携式布氏硬度计液压系统的原理吗?这个液系统具体是怎样工作运动的,最好有图,谢谢大神们!!

网友A:
如果用过液压千斤顶,或者液压搬运叉车,就能够知道这类用手动柱塞泵的液压工具的结构了。
用“液压千斤顶原理图”为关键词,网上一搜,就可以得到很多虽然画法有异,原理一样的原理图。

另外,对king便携式布氏硬度计,网上还有个稍微多一点说明的图。

互联网是知识的海洋。只是自己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什么不去掌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过液压千斤顶,或者液压搬运叉车,就能够知道这类用手动柱塞泵的液压工具的结构了。
用“液压千斤顶 ...

非常感谢,我好好学!